[飞利浦]
求助 飞利浦220sw9换上灯管后上液晶安不上

楼主(2014-12-02):
求助 飞利浦220sw9换上灯管后上液晶安不上,,背光纸和卡扣那个塑料壳子安装上 然后安装液晶怎么也装不好,老是左边突出一小部分, 灯管什么都没问题,位置都很好 但是就是液晶放不进去,,液晶拆的时候也超级难拆 用铁片翘下来的,,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上个图看一下,那突出部分应该可以剪掉的,应该是两边没有放均.

网友:
上个图看下了,只说也不知道你什么情况啊

网友:
怎么会出现这情况??上图看看,,你没装好里面的东西把??

网友:
极少数显示器有这情况,把液晶的三边放置好,再用手把放不进去的那边的塑料框用手或工具向外用力,让液晶屏自动掉下去。如果不行,就把边上的那点塑料切掉。

网友:
估计是你某个东西方向放反了才会导致的,LZ光说要行动给大家看看才知道啊 。

网友:
就是没有安装好 不要着急 看着点屏的安全

网友:
使劲硬扣上的,扣好之后非常完美  看来这款就应该用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