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硬盘,连接上com线后,断电 通电,没有任何信息

楼主(2014-12-02):
希捷硬盘,连接上com线后,断电 通电,没有任何信息,看日志,能识别家族,我线接错了吗?是插主机后边呀。
硬盘

网友:
硬盘的故障是有坏道,我想修复坏道,连上,通电断电,主从盘都不认master。我换了三块希捷,都是这个情。

网友:
确认端口连接正确。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硬盘?固件门盘吗?固件门盘,要改速度 38400

网友:
如果,是普通的酷鱼盘,估计是指令线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