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显示器有背光无显示之逻辑板维修

楼主(2014-12-02):
  本人帮别人修显示器无数,第一次维修自己的显示器。
  故障现象:开机有背光无显示,指示灯是显示蓝色的。

  故障分析:有背光说明灯管和升压板正常,无图像现象有可能是驱动板或者显示屏问题。

  维修流程:
  1 、先简后难,怀疑程序损坏导致的,给显示器刷写程序无果,说明不是驱动板的问题。可能是屏的问题。

  2、拆机测屏。故障一样是有背光无显示。说明逻辑板有问题。

  3、本人维修逻辑板,一般是先测量电压:AVDD 12V、VGL -5.6V、VGH  23.6V 、VIN  4.6v、VCOM  4.7V这些电压基本都正常,引起无显示最大可能性就是时序芯片,将时序芯片进行更换。

  4、更换芯片,用点屏器测试,结果显示正常,但是有奇怪的故障现象出现。出现亮带。

  5、怀疑是软排线虚焊了,没有专业设备,只好通过土加焊办法软排线了。

  6、加焊好,上电测试。OK了,维修逻辑板不是事儿。

  备注:土办法加焊软排线这个方法是有危险的,搞不好屏就废了。祝大家能成功。

网友:
厉害,真的是长见识了。

网友A:
修屏真的要小心再小心,那个暗带估计也是掀开逻辑板的时候弄得

网友B:
还有这样整软排线的  见识了 下次遇见了 试试    再问一句大神有没有这个的程序   呵呵呵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2258-1-1.html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样整软排线的  见识了 下次遇见了 试试    再问一句大神有没有这个的程序   呵呵呵

              ...

你最好能提供一下你机器的尺寸,和芯片型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修屏真的要小心再小心,那个暗带估计也是掀开逻辑板的时候弄得

软排线非常脆弱,一定要小心啊。

网友:
抢老覃 的沙发

网友:
逻辑板不好修啊 给力

网友:
不过,修这种显示器,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网友:
逻辑板没搞过、有问题都拿给别人去了。一般都不愿意花这个前去搞一个小显示器太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最好能提供一下你机器的尺寸,和芯片型号。

       原故障 背光不亮  指示灯亮      测过屏是好的  电源板也是好的  换上通用驱动板可以亮   于是乎 经查看 发现主芯片有问题    换过上面主芯片背光可亮  不过屏幕是黑的    所以现在怀疑BIOS  有问题     但愿版主那里有此板BIOS  (客户不想换通用版)

                                                                                                    版主 帮帮 忙呀   谢谢

网友D:
修这个的时候,先给客户说好,好则好,不好就报废,留有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最好能提供一下你机器的尺寸,和芯片型号。

                                              版主 帮帮 忙呀   谢谢

网友E:
版主这技术太牛了,问一下你这测屏仪多少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故障 背光不亮  指示灯亮      测过屏是好的  电源板也是好的  换上通用驱动板可以亮   ...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50502-1-1.html这个贴纸里面有个程序,你看看拿合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版主这技术太牛了,问一下你这测屏仪多少大洋??

http://szfix.taobao.com/这个测屏仪在淘宝里面有的。240个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这个的时候,先给客户说好,好则好,不好就报废,留有退路。

对,一定要这么做。

网友:
lihai a a ewo av

网友:
这维修的技术,我也是看醉了~~~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故障 背光不亮  指示灯亮      测过屏是好的  电源板也是好的  换上通用驱动板可以亮   ...

谢谢版主  我去 看看 呵呵

网友:
步骤介绍详细,好好学习~~覃老师辛苦了

网友:
楼主的土办法真牛 一般人搞不来

网友:
哇 学习了 以后出现条带 也可以修下了

网友:
老师你又教了我一招你太牛了

网友:
老师  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牛啊  跟不上脚步啊

网友:
有营养的贴子必须收藏必须顶!

网友:
正有一个这样的屏,换了时序芯片不行,也是同型号屏上拆下来的,再买个新的试试

网友:
恭喜楼主修复,数RMB吧

网友:
屏线加焊淘宝有个东西大家可以试用一下,是铜头的把外热式电烙铁的烙铁头拔掉,直击插上去就可以用了。

网友:
加焊软排线有风险,弄不好屏就废了。佩服楼主的技术!

网友:
学习了,好技术,

网友:
thanks you very much!!!

网友F:
问下楼主,焊排线的铜片是自制的吗,厚薄大小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问下楼主,焊排线的铜片是自制的吗,厚薄大小如何?

用CPU风扇上的铜片就可以。

网友:
真给力,可以这样加焊,第一次见识,我以前的都扔到垃圾堆里去了

网友:
很专业!但是这种时序芯片不好找啊,焊软排经方法了得很实用。谢谢分享!

网友:
用铜片加焊还真管用啊,楼主高手

网友G:
请问在铜片上加焊,调的多少温度???

网友:
时序芯片就是图像处理芯片吗?带不带程序的?

网友H:
一般是先测量电压:AVDD 12V、VGL -5.6V、VGH  23.6V 、VIN  4.6v、VCOM  4.7V这些电压在哪测啊?

网友:
还可以这样压软排线,手工很牛逼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般是先测量电压:AVDD 12V、VGL -5.6V、VGH  23.6V 、VIN  4.6v、VCOM  4.7V这些电压在哪测啊?

逻辑板上有测试点的,也有标记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在铜片上加焊,调的多少温度???

我用的是350度。

网友:
楼主好厉害啊 是用风枪换掉芯片吗? 焊铜片  好厉害  佩服 佩服  维修没的说  焊工更是没的说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赞一个

网友:
今天学习到一招啊

网友I:
看到楼主这么NB,我就心酸。前几天一个ACER的19显示器V193W,驱动板有通病的。结果显示器修好了,屏碎了,原因是拆的时候因为卡扣太紧,我劲力过大给挤碎了。最后自己买了个显示器给赔上了,350。。。。说多都是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到楼主这么NB,我就心酸。前几天一个ACER的19显示器V193W,驱动板有通病的。结果显示器修好了,屏碎了, ...

屏碎了就没办法了,维修要做到胆大心细。这就是血的教训啊,下次你就不会了。

网友J:
请问楼主你这土办法焊软排线有几成的把握?我有个屏是一条竖绿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J:
请问楼主你这土办法焊软排线有几成的把握?我有个屏是一条竖绿线。

有土办法加焊软排线的成功率很低。有把握的话你可以试试,没把握的话最好不要弄,越弄越大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土办法加焊软排线的成功率很低。有把握的话你可以试试,没把握的话最好不要弄,越弄越大故障。

噢!那我还是免了吧!凑和着用吧。

网友K:
想问下楼主土办法加焊温度调到多少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K:
想问下楼主土办法加焊温度调到多少合适

请看46楼的回复。

网友:
第一次看到修好亮带。原来这样修,真心开眼界了,感谢老师。不过,看着赶脚好危险啊。

网友:
学习了,技术强悍

网友:
进来向版主学习

网友L:
上次修一块屏 也是排线虚焊了,结果温度没把握好 焊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上次修一块屏 也是排线虚焊了,结果温度没把握好 焊死了

温度这个是很重要的,没把握好容易干坏,有了血经验   下次就注意了。

网友:
好厉害的赶脚!学习了!

网友M:
版主就是版主啊,技术没的说,小弟直接跪了,太强大

网友N:
看你这最后一张图,土办法还是没修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N:
看你这最后一张图,土办法还是没修好吧

最后一张图屏没有任何问题,上面看见那条不是线来的,是我打字的光标。

网友:
这个土方法好

网友:
还有这种加焊方法  学习啦

网友:
逻辑板的时序芯片是个啥芯片?都没听说过啊!

网友:
哦,怪我没好好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软排线非常脆弱,一定要小心啊。

土办法加焊软排线  一般温度多高  要加热铜片多久为宜

网友:
办法虽好,但是易返修

网友(2015-01-20):
这 个土方法流逼。。我明天也试着。。

网友:
此贴必火 。。。。。。。。。。。。。。。。。。。。。。。。。。。。。。。。。。。。

网友:
这个土办法值得一试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明天就去测这几个电压

网友:
还有这招,上次我还灯管结果白屏了,可能是吧软排线搞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版主就是版主啊,技术没的说,小弟直接跪了,太强大

人家是迅维实地的液晶老师,好不好

网友:
只有大神才有这么高级得技术,一般人不敢试

网友:
这种土办法也行?厉害

网友:
能用这种方法焊排线真的很牛,可是就是不知道能用多久,会不会再次松开,如果修给顾客感觉返修率会很高自自己到无所谓。

网友:
强悍,听说有人用电熨斗加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