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1A不触发,

楼主(2014-12-02):
待机0.02不触发,拆机看了一下屏接口的供电一个电容有点发霉(这个机子大短一般先看这个呵呵,)拆掉后还是一样不触发,开关有17V到19V,不知道是\不是3.3V的,EC换了一样,刷了一个BIOS EC跟乔都刷了,待机3V5V都有,EC 32脚有跳变。还有就是BIOS没多少人发出来的,版号LA-6884P  1.0 的。

网友:
查EC的工作条件    始终  复位  都有吗

网友:
查下休眠信号,上次我碰到hp321的机器和你这个一样,休眠信号没出也导致不出发、

网友:
不触发 查EC 南桥条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