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X230 BIOS完美解决IBMX230 开机两次才亮问题

楼主(2014-12-02):
看到论坛上很多人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在此奉献BIOS 完美解决IBMX230 开机两次才亮问题 其实是4M EC导致 刷了一天BIOS 终于解决  刷EC程序就可解决

补充内容 (2015-1-22 23:18):
我刷的CPU是 I5三代的 你们也是吗?

补充内容 (2015-1-22 23:19):
看到下面刷的有不好用过的  你的CPU是 三代的吗  我刷好的是三代CPU的

补充内容 (2015-8-20 15:18):

这款本子刷4M BIOS  别刷8M的  都是4M BIOS引起的故障 我在给你们传几个X230 4M BIOS  都是修好以后备份的

补充内容 (2015-8-20 15:24):
这两个都是不同本X230 4M BIOS  都可以点亮没有问题   记住 别刷8M BIOS   都是4M  BIOS引起机器重启两次亮  记得给以前8M BIOS刷回去     BIOS在38楼!!!

X230 南桥BIOS.rar

x230 EC 32ok.rar

网友:
CPU I5 三代

网友:
我的不跑马下载刷一下

网友:
请教这个如何刷入啊?谢谢。

网友:
顶顶,LZ的BIOS太强了,一刷就成功。赞赞

网友:
我的刷了 还是一个样 ,开机2次才能显示 也是I5的CPU

网友:
我的也这问题,试试看

网友:
刷了4m的海是没用

网友(2015-01-05):
我刷了不行 怎么办

网友:
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
兄弟 ,我刷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第一次开机不显示,强行关机,第二次可以亮机

网友:
我的X230触发掉电 有时候又能开起来 也是BIOS文问题吗

网友A:
刷了之后,要自动重启一次才能显示,难道还要根据是什么CPU  刷才行?

网友:
你的CPU是几代的? 是三代I5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之后,要自动重启一次才能显示,难道还要根据是什么CPU  刷才行?

你的CPU是几代的  是三代I5吗?

网友:
下载试试,我的机器是要开几次才会显示,有时候读过内存就掉电了

网友:
I5  3代  一对刷了 还是要2次才亮

网友:
看大片楼下很多兄弟说刷完还是两次亮我深表遗憾,我上次机器跟你们一样 两次亮  最后我记得刷了不下20个BIOS 最后一个挑到一个  但是我的机器没动桥

网友:
我的刷了 还是不行

网友(2015-02-09):
还是一样啊

网友:
楼主应该是误判了。
X230有好几个版本,BIOS芯片型号和数量不一样,据我所知有2种:
1 单BIOS体版本,这个版本主板只有一片16M的BIOS芯片
2 双BIOS体版本,这个版本主板有2片,分别是SPI1 8M, SPI2 4M,注意,这种双BIOS芯片是HM7X特有的,估计跟EUFI有关系吧,都是挂在PCH下的,也就是说跟EC没关系。

双BIOS结构的板子,EC的BIOS在板子上看不到的,估计集成在EC内部,图纸上可以看到。

网友:
刷了不行,哎

网友:
刷了好几个  还是第二次能开  而且  4g内存  不能用

网友:
我试过可以用

网友:
n南桥BIOS大家尽量用原机的,否者就会出现2次亮机现象。

网友(2015-03-15):
刷了不行呀。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亲测EC,可用,不会出现开机两次才会亮

网友(2015-05-12):
哈。。。找人家修复BIOS的人搞吧。刷没用的。

网友:
我的刷了好多都不行 在试试  哎

网友(2015-06-30):
我的不过内存,希望是BIOS问题,下来刷刷看,谢谢LZ分享

网友(2015-08-05):
楼主我的主板和你版号一模一样,刚开始是开机0.6几掉电刷完 你的 bios不掉电了但还是不亮,南桥EC我都刷了,还是二次才能开机,折腾死我了,换了好几个芯片,搞倦了都,

网友:
开始是掉电,刷了楼主的南桥bios就不掉。但是不显接着又刷ec就出现各位兄弟所说的两次开机。最后换回原机的南桥bios就好了。

网友:
这款本子刷4M BIOS  别刷8M的  都是4M BIOS引起的故障

网友:
这两个都是不同本X230 4M BIOS  都可以点亮没有问题   记住 别刷8M BIOS   都是4M  BIOS引起机器重启两次亮  记得给以前8M BIOS刷回去

X230 4M 8 16. 刷一个未见重启.zip

x230 4m 8 19.zip

网友:
点个赞,一次刷好

网友:
必须顶贴,这个问题困扰好久了,发不了费了

网友:
用编程器刷 25Q32BV芯片 这个是4M的 我传了三个 你从第一个实验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现在就碰到这个问题,处理器是i5 3210m的,开机按2次才能亮,升级到了最新的2.64还是65版本,开机 ...

用编程器刷 25Q32BV芯片 这个是4M的 我传了三个 你从第一个实验刷

网友(2015-09-18):
怎么刷呢?

网友:
不知道应该怎么刷

网友:
回复 是美德,我的问题更严重  开机 掉电几次要  然后就是不掉电 只能开机按钮亮,要不停的开机关机N多次才能开机成功,成功后也不能重启 ,重启的重复第一步骤,周而复始,郁闷啊!

网友(2015-10-30):
感谢楼主,救了命了

网友:
i7的能用不

网友:
bios芯片是哪个

网友:
lz好  我的x230 用官网软件更新bios后 ec没有同步更新 导致同时接电池和电源开机时显示 flashing embedded controller 并卡住死机 如果只接电源或电池 开机后一切正常 请问怎么能够单独更新ec

网友:
请问怎么单独刷ec

网友(2015-12-10):
我这个是不显示  可以刷吗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的BIOS,我接到的机器主板版号和你的一样,刷上那个4M的,就解决了,非常好用。再次谢谢。

网友C:
可为什么我每次都是刷的8M的BIOS程序好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为什么我每次都是刷的8M的BIOS程序好的呢?

那是你神呗!!!!!!!

网友:
说得太绝对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刷哪个

网友(2017-06-29):
上面的我刷了二次开机才显示

网友(2017-08-13):
多谢大家支持,系咋啊啊啊嘎嘎嘎嘎嘎嘎嘎

网友:
在还不呢个瞎咋呢为啥呢,你在啊

网友(2019-05-25):
这个要支持,老问题。~~~~~~~~~~~

网友(2019-11-15):
到底刷哪个可以 我要下载实验室才知道

网友(2022-07-20):
老帖子了,下下来一个个试一下吧!刷白名单翻车了,开机顶灯亮一下,只听风扇转,屏幕再也不亮了。死马当活马医吧。

网友(2022-11-09):
老帖子了,下下来一个个试一下吧!bios升级翻车了,开机顶灯亮一下,只听风扇转,屏幕再也不亮了

网友:
5 3代 一对刷了 还是要2次才亮

网友(2024-12-10):
只刷了南桥的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