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电源12V 5V 3.3V短路

楼主(2014-12-02):
故障现象外接220V供电,测量5SVB电压正常。在不接外接220V供电,用万用表二极档测量12V 5V 3.3V时,发现在这几个与黑线(地线)短路。经检测三个开关管(拆下测量也正常)。现在不知是那里短路还请各位大哥指点一下。

网友:
一般在负载端都接有。负载电阻。用电阻档200欧测一下各路和地线之间的阻值。

网友:
5v应该在0.02,12v在0.16,3.3v在0.56

网友:
用100欧姆测量10欧姆以上都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