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320G笔记本硬盘报警!!!!

楼主(2014-12-02):
一块320G
笔记本
硬盘 开机不转 并且发出 滴滴滴滴滴报警的声音 是哪里的问题 求解答
笔记本

网友:
发错版块了

网友:
外接USB能用不

网友:
硬盘有声音响 多半让客户换掉啊

网友:
硬盘挂了吧 换个硬盘试下

网友:
估计是磁头卡死

网友:
磁头卡死,或者电路板坏都有可能,可以先换板试试

网友:
LZ的人品又问题,所以硬盘有问题。

网友:
有规律的响声 盘片不转是卡头,转咔咔响是磁头坏

网友:
把硬盘拆掉再看看,确认是否硬盘的问题!

网友:
硬盘不会报警把

网友:
我这里有个ST500薄盘就是报警 没看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