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这里有一块主板 键盘不能用 usb的也不行 求版号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4-12-02):
求助  我这里有一块主板 键盘不能用 usb的也不行 求电路图 求高手指点  版号为  GF615M-P31  (MS-7597 VER:1.3)bios刷过 能亮机 就是键盘不能用  usb的键盘也不能用

网友:
IO或桥的问题

网友:
有图纸吗?

网友:
只有2.0版本图纸

网友:
所有的USB都不行?南桥的问题吗?

网友:
把PS/2口后面的排阻换掉试试。不行就是南桥或者是IO

网友:
手摸io  比正常温度有点高正在考虑换io试试   bios已经刷过

网友:
兄弟把你的图纸传上来吧

网友A:
我昨天也修到这样一块板子,跟你同样的问题。 能点亮,就是键盘,USB都没有5V电压,所以不工作。
不知道你弄好了没有,如果没有弄好,可以加我QQ。一起讨论。 我的搞好了,你的就要试了

网友:
你量一下,键盘有没有5V供电。还有USB有没有供电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不是桥的问题。是供电问题

网友:
量南桥呗  一般都是南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也修到这样一块板子,跟你同样的问题。 能点亮,就是键盘,USB都没有5V电压,所以不工作。
不知道你 ...

你QQ多少 兄弟

网友B:
USB接口打阻值,不正常就为南桥坏了。

网友:
我这个板子都有5v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接口打阻值,不正常就为南桥坏了。

正常 接口打值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