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请问4根网线如何接法

楼主(2014-12-02):
今天去客户家里修电脑。一看只有四根线,我以为是电话线呢,
他说以前都能用,弄坏了,求助弄过的说下,谢谢了
电脑

网友:
有人知道吗? 速度呀。急呀

网友:
网线只用四根线呀,只接1、2、3、6就行,其它空着!!

网友A:
要不要分色呀,还是随便接呢?
陪你玩儿
网线标准接法是:1白橙 2橙 3白绿 4蓝5白蓝6绿7白棕8棕。 只用4根线时接1白橙 2橙 3白绿 6绿。
详情

网友:
按1,2,3,6脚接法

网友:
二头都是一样的,颜色一定要对应,别搞错了。

网友:
最好分色,有规律!不过,只要颜色对应着就行,1、2、3、6

网友:
1236两头接上就行了

网友:
这简单的 一般白橙 橙 白绿 绿

网友:
1白橙 2橙 3白绿 6绿

网友:
谢谢了。终于明白如何弄了。

网友:
这。。。不是技术员吧,这问题太基本了

网友:
能介绍下网线分色的用途吗

网友:
1236大家都清楚的

网友:
1.2.3.6 接 至于颜色 自己想用什么就用什么 保持两头水晶头做的一样就行。。

网友:
接1 2 3 6 ,颜色随便,两头做成一样就行

网友:
接1- 2- 3- 6 两头要对应 其实现在很多网线都只用到四根的 其他四根都没用到的

网友B:
1,2,3,6

网友:
接1-2-3-6

网友:
水晶头接1-2-3-6

网友:
接1236就可以了。

网友:
1236会电脑的都懂

网友C:
1白橙、2橙、3白绿、6绿,只要两边颜色对应就行,但是,最好还是这样接,中规中矩的好些

网友:
这是基础知识啊,买些书看看吧

网友:
还有的四根网线颜色不一样的
1白橙 2橙 3白蓝 6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分色呀,还是随便接呢?

网线标准接法是:1白橙 2橙 3白绿 4蓝 5白蓝 6绿 7白棕 8棕。
只用4根线时接 1白橙 2橙 3白绿 6绿。

网友:
郑州妇科医院哪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1白橙、2橙、3白绿、6绿,只要两边颜色对应就行,但是,最好还是这样接,中规中矩的好些

郑州妇科医院哪家

网友:
1-2 3-6 都回对了的啊

网友:
地球人都知道啊。。。。。。。。。1236

网友(2015-01-01):
1- 2- 3- 6

网友:
还没见过4跟网线的,不过8根网线的只用到了1 2 3 6    4跟线

网友:
其实8根线的网线,也只有4根线有用的,就是1236

网友:
网线里8根线其实只用4根,1236

网友:
一二三六正解

网友:
接1236,依次为橙白,橙,绿白,绿,这个是标准的

网友:
  1   2   3   6  接上去就可以了啊!  这么简单

网友(2015-03-09):
表示第一次看到这个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