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R428

楼主(2014-12-02):
三星笔记本R428不开机。EC芯片坏了供电芯片也挂了。芯片上显示CJ=CE R19用什么可以代用。

网友:
428有通病的啊

网友:
给你上个图

网友:
R428通病是硬盘下面的绝缘胶纸下的电容易坏

网友:
嗯。不愧是高手

网友:
楼主肯定知道那通病的   是个R428你们 就喊那个通病 ??

网友:
具体芯片代换需要看图纸

网友:
他知道那个通病  可能还有其它故障出现

网友:
好像用51125也可以吧?

网友:
新手今天刚修通病,赚350,

网友:
学习了,原来通病最容易赚钱!

网友:
8205,51125,这个得看电路,不过这机器就贴纸里面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