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400暗屏维修OK

楼主(2014-12-02):
遇到一个联想R400暗屏,论坛上说接口的保险容易坏,我把接口边的保险都量一遍,量到F8这里保险不通,在报废板子上拆了一个0欧电阻装上去,完美解决,这破本,修起来不费劲,拆装最麻烦,螺丝满天

网友:
还有屏线爱坏   这也是通病

网友:
对的,这本就是这么任性,保险最爱坏。

网友:
呵呵  保险坏,这情况遇到过。楼主是要捡钱啦!

网友:
呵呵  保险坏,这情况遇到过。楼主是要捡钱啦!

liutianyu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句容诚信电脑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保险爱坏, 屏线也有可能

网友:
好大的鱼啊。。。。。。。。。

网友:
蓝牙要去掉

网友:
就这样被楼主秒了?

网友:
这个保险是几伏供电

网友:
保险,屏线容易坏

网友A:
上次遇到个R400暗屏的,保险都正常就是暗屏,换高压板也一样 ,最后改了个通用高压板好了,我估计有可能是屏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遇到个R400暗屏的,保险都正常就是暗屏,换高压板也一样 ,最后改了个通用高压板好了,我估计有可能是 ...

通用高壓沒有指示燈, 客戶接受嗎?

网友:
不直接拖锡吗

网友:
一般是屏线高压坏得多吧,保险坏的很少见。

网友:
是哪儿的问题造成烧保险呢,,,,短路吗

网友:
T400这个问题也有遇到过呢

网友:
保险 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