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510R-M5010不亮,修复

楼主(2014-12-02):
一个戴尔M510R-M5010不亮,开机电流跑到1.7不动了,到了显卡,正常这种本北桥坏的多,用疯抢吹吹显卡,显示了,二话不说报价,客户走了,直接拆下来显卡芯片重植,装上去开机显示,怕不稳定,过了2分钟,用软胶敲击显卡背后PCB,在开机,还是OK。进BIOS,敲击没有出现问题。解决OK。一般重植或换桥的板子,我的习惯就是要敲击测试,若有不稳定,轻轻敲就能显像出来。

网友A:
哦 没试过敲的,下次也玩一下,不稳定时敲的时候有什么现象呀?用什么敲呀?是易熔胶条吗?

网友B:
新式修显卡法,如果效果好,值得推广哦。

网友:
用风枪吹几秒的话   敲一敲 有可能会坏掉   上BGA的话  再敲  估计作用不大  必竟上过BGA后  还能用个把月的 没那么容易敲坏

网友:
有虚焊的可能会敲击出来

网友C:
这是大个的显卡吧,现在全新的很难找

网友:
敲敲振振,跨擦 掉点了  哈哈

网友:
显卡都重值了,应该敲不起作用了,应该敲敲北桥了

网友:
这个机器北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学习了,敲也能测机,还真没有试过!估计力度也很重要,建议不要模仿!

网友:
敲敲有用吗,没试过,这种BGA封装的,应该是加焊后瞧瞧看稳定不。

网友:
敲敲有用吗,没试过  呵呵   下次试试

网友:
重植过的敲会出问题吗?估计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 没试过敲的,下次也玩一下,不稳定时敲的时候有什么现象呀?用什么敲呀?是易熔胶条吗?

有些不稳定的板子是可以敲出来的,尽量用胶棒,稍微软点的东西,别太大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式修显卡法,如果效果好,值得推广哦。

这种方法叫做震动测试法,以前在工厂学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大个的显卡吧,现在全新的很难找

知道是空焊了还要全新的干嘛?直接拆下来重植就行了,这样利润还高点

网友:
好吧这是一个方法试试

网友:
敲桥/没见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