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电源的分析,npc1605 l6599其中有PFC,llc新型电路

楼主(2014-12-02):
联想一体机电源,本电源图纸是论坛一位叫YOUxiazhu的朋友发布的,链接: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5128-1-2.html
本电源采用NCP1605,l6599做成了一套完整的开关电路,电路中有pfc电路,LLC电路,自动稳压控制,过温过压过流保护功能
下面对图纸做一个整体的认识
概括如下,

图一
PFC电路:PFC电路把整流后的300调整稳压成380,满足后主电源必须稳压的要求,同是满足了功率大于85W的开关电源必须采用pfc的要求,(此PFC和一般的电路不一样,此电路必须稳压)
主电路部分:把稳压过来的380伏电压给芯片,Q5,6,T1,C39组成了LLC谐振性开关电路,大家看一下,Q5,Q6的耐压会发现比一般的开关管小了很多,还有一点,卖个关子,请问些电路的有没有稳压电路,有,是怎么稳压的,?后面一一倒来
输出电路:输出电路很简单就采用了全波整流,没有什么特色,
保护电路:U3,pc1组成,过流保护,过压保护,
后面分别分析上面几个部分的工作原理(主电路是重点)
最后,此图有一错误的地方,请大家找出来,找出来有奖励分,请大家关注备注:此帖开放性的,大家一起讨论,难免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教

                                                                           by:vin芝麻

网友:
NCP1605   的4脚是380v的取样脚 ,pfc电路就是参考这个稳压的 3脚是300v检测脚 Q2 好像画错了
Q5 Q6 是8n60  8a600v,对于半桥电路没什么不妥
输出取样只是取了一组12v电压 通过和基准2.5v进行比较,经过光偶到6599的4脚,对于多路电源只取其中最大电流的一路作为反馈用,也很正常

网友A:
图片太不清楚了。只知道滤波电容上要达到380V电压才能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太不清楚了。只知道滤波电容上要达到380V电压才能工作。

大家说图片看不清楚,我在这里上传请大家下载

网友:
既然是让大家都来参与的,就把下载扣分去掉吧

网友:
好深奥啊,小白看个大概,具体到就没办法了。。。
但如果说图纸有错,那实际生产的东西就是有些没根据图纸生产了是不???

网友B:
虽然不知道版主要讨论什么的稳压取样,倒是觉得FTSM103A 这个ic挺有意思的。自带2.5v的基准电路,可以取代393和431的组合电路

网友:
另外说一下,这个pfc电路的ic 1605的供电是从输出变压供电的,和官方图纸不一样,官方图纸是通过蓄能电感互耦产生一个电压给ic供电的,当两个8n60有损坏的情况下,pfc电路也会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不知道版主要讨论什么的稳压取样,倒是觉得FTSM103A 这个ic挺有意思的。自带2.5v的基准电路,可以取代3 ...

这不是稳压控制,这是过流保护与过压保护

网友:
有电路图就要研究研究

网友:
花了20分下载,值!其他网站两元都下不到。

网友:
主动PFC的修的太少了,手头有个PC9024用的CM6802,通电三秒内烧断保险,谁有这个电源的文章或相似的图纸啊

网友:
些电路的有没有稳压电路,有,是怎么稳压的,?  稳压是电路是用光偶和TSM103组成稳压电路,把TSM103理解程431这个很好理解

网友:
不知道图纸那里错了

网友(2015-01-02):
貌似没有启动电路啊,没找到,6599的12号引脚应该有启动电压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