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风扇报错掉电

楼主(2014-12-02):
一开机就就风扇报错,然后掉电,近不了BIOS。请大神们求助,看了很多人发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
谁修过给个提示,有思路给个建议!
提前谢谢将要帮助我各位大神!

ghostli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换风扇,温控芯片。BIOS

网友:
wo    yu n   wo  cao

黄祺益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2楼说的很对……

网友:
有些板子的风扇有带侦测信号的。  刷个BIOS 。

网友B:
换风扇是最有效,最方便的方法。

网友:
换风扇啊。。

网友:
想啥呢,报错就按错误来啊,换风扇。

网友:
换个风扇试试,一般是风扇的问题

网友:
看风扇 有没有转 啊!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风扇,温控芯片。BIOS

风扇换过,bios刷过,温控芯片加焊过,还是不行啊!
风扇的第五脚应该为高电平还是为低电平。
这个脚插风扇对地阻值为0。不插有阻值,这个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风扇是最有效,最方便的方法。

EC 都换了,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修过的,秒杀,我 这种小白就没有办法了,跟这个风扇有联系的地方都看了

网友:
测量下显卡短路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风扇是最有效,最方便的方法。

去掉了rn8502好了 ,谢谢!

网友:
学习了,我手里也有一台

网友:
RN8502

看图纸上是排阻 为什么啊,好像跟风扇 温度不达边嘛?

网友:
RN8502
?????????有图吗,发个图出来看看呀

网友:
风扇报错,换了风扇跟温控芯片都不行,既然换 了排阻就好了,稀奇,

网友:
拆风扇下来加点油,再通上5V电用几分钟,就可以了

网友:
我拆掉RN8501  OK

网友:
刷BIOS .换风扇

网友:
原装风扇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风扇,温控芯片。BIOS

把温控拆了

网友:
我也有台    一直留着也求解决方法

网友:
这个机器是BIOS通病,需要刷BIOS解决

网友:
风扇有没有转啊

网友(2018-07-31):
风扇的第五脚应该为高电平还是为低电平?

网友:
换个原装的风扇还是报错吗。如果报错温控有问题吧.................................

网友:
这个机子比较挑风扇。。。。。。。。。。。。。

网友:
风扇那线路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