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屏问题

楼主(2014-12-02):
一台ENVISION的显示器,液晶屏显示不正常,显示器型号TFT22W90PS  液晶屏的型号为CLAA220WA

网友:
LZ你点下屏看看,这个现象比较像是屏的问题。

网友A:
用好的驱动板点了.是屏的问题,可屏上的电压都有.不知道从何入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好的驱动板点了.是屏的问题,可屏上的电压都有.不知道从何入手了

屏上的电压如果都正常的话 那真的就是难产了 电压正常屏坏的可能性好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好的驱动板点了.是屏的问题,可屏上的电压都有.不知道从何入手了

看看时序芯片,有可能时序芯片坏了。

网友:
看样子是屏坏了   我这边有一个液晶显示器冠捷的980 插上VGA一点反应都没有   求助啊

网友:
屏问题放弃治疗

网友:
这是屏坏了,估计不好修

网友:
靠  都这鸟样了。还修啊?

网友:
先点屏才能确定是驱动板还是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