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H61M联想bios 25Q32那一颗

楼主(2014-12-02):
这个应该算算通病吧 报警 不过内存 滴滴两声          刷BIOS 就OK!这个板也是两个BIOS  一个是Q32 另外是Q16    刷4M 的 Q32   IH61M

网友:
版本是VER4.2

网友:
不太明白了

网友:
这个也不一定全是BIOS的问题

网友A(2015-01-01):
这个BIOS是Lenovo LOGO的吧

网友:
版本是什么的

网友:
我的是这个问题,刷了上面的BIOS就OK了。支持一下

网友:
希望可以

网友:
找不到对的不敢刷

网友:
我也是敢刷不敢刷的。

网友B(2015-03-04):
看看   用什么刷?????

网友:
谢谢了,刚好需要

网友(2015-04-10):
另外q16的BIOS有吗?我刷了Q32的都没得,两声报警也没有了

网友:
rev4.2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BIOS是Lenovo LOGO的吧

肯定是的

网友:
多谢,我这儿正好一块这样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   用什么刷?????

烧录器 硬刷

网友:
刚好碰到一片,刷了就OK,谢谢

网友:
我也刷了    现在连报警声都没了

网友C:
支持22纳米的CPU吗

网友D:
请教:品牌机的BIOS都是焊接在主板上的,焊下来刷吗?都是25系列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支持22纳米的CPU吗

G1610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品牌机的BIOS都是焊接在主板上的,焊下来刷吗?都是25系列的吗?

硬刷,软刷没试过

网友:
G2120 可以吗

网友(2015-05-24):
我想问下楼主呢    这个主板的桥阻止大概范围是多少啊   ?

网友:
主板反正都点不亮    可以刷着试试啊     我这也有张这个主板     全板电压都是对的   就是点不亮

网友(2015-06-26):
现在我也正差这个.谢谢.我刷来看可以用不

网友:
收藏备用 谢楼主提供

网友:
蛋疼的联想啊  搞两个芯片刷两种bios文件

网友(2015-08-24):
我这一块也是这问题,之前好好的,就是拆下来装包里带到另个地方就起不来了,响两声,然后断电。。。,郁闷

网友:
有块一样的,下载试试,快木有分了

网友:
下载下来试试看

网友(2015-10-13):
已成功修复 谢谢LZ

网友:
下了好几个,都不管用,希望这个有用吧、、、ih61m v4.2 22nm cpu

网友:
我刷了,但是进入了联想的硬盘保护模式,要管理员的密码,郁闷

网友(2015-12-01):
刚好修到这块板,下载下来试试

网友:
bios 25Q32那颗如何连接?默认连接25Q16   有跳线吗?恳请赐教 谢谢   我是用SP1针脚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