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双敏UN78GA无复位,上真U反复重启,维修经验。

楼主(2014-12-02):
好久没有发帖啦,发个帖子分享经验。

上真U会反复重启,上假负载直接没有复位。时序飘一圈看看,一个在店里拍图上传很辛苦。

内存供电1.9v正常

桥供电1.1V正常

VDDA25这供电虽然不参加时序,上电就有啦,还是测一下,2.49V正常。

CPU供电1.1V正常

总线供电0.35V,不对啊,正常1.2V,找到故障点啦。

看电路这是运算+MOS供电方式,找附近的358或者324。

这是第一次跑线画的电路图,和测试。我拆掉358发现5脚有1.2V电压,果断换芯片。换完还是一样,精彩在后面。

不对,我测试的时候刚好信号稳定,所以能有1.2电压。害我浪费表情浪费芯片和时间,真是大大的坏淫。总线供电是受控制类型,二线或者杂牌的东西不爱按常理出牌,那么测试CPU发出的PG信号稳定否,往下。

来个天天酷跑,画上图纸分享给大家,经过测试非常稳定。那么按照时序来修。

根据时序,是桥收到CPU-VLD,由桥发出HTVDD-EN去开启总线供电,问题就出在桥本身上啦,拆掉Q16总线供电出来啦,注意,别想偷懒拆掉Q16是可以跑马点亮进入系统,但是关机不断电,因为拆掉Q16桥控制不了总线供电的开与关。

坏淫,天气冷啦,你也想暖和一下是不是,哥来满足你。加焊完成啦。测试正常装回机箱。

正常跑马点亮啦。

测试正常,交货。。收钱,,,单身柜橱,也没个婆娘收拾,看到那么乱的场面,让各位见笑啦。。。

网友A:
后面的加焊是为了什么呢?

网友B:
拆掉Q16总线供电出来,楼主最后这里没有更换这个NPN类型三极管吗?

网友C:
牛逼哥,神级操作,骨灰级维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加焊是为了什么呢?

桥虚焊,导致HTVDD-EN信号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掉Q16总线供电出来,楼主最后这里没有更换这个NPN类型三极管吗?

没坏,换它干什么呢。。

网友E:
最后的结论是桥的问题,这版是单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桥虚焊,导致HTVDD-EN信号不稳定。、

这里桥发出HTVDD-EN的信号应该也是通过相连开关三极管高低电平轮流导通和截止控制产生总线供电产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桥发出HTVDD-EN的信号应该也是通过相连开关三极管高低电平轮流导通和截止控制产生总线供电产生的。

你看上面的图纸就知道啦、

网友A:
仔细看了下,发现发的图是倒立的,不好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了下,发现发的图是倒立的,不好看懂

童鞋。。。你努力点,一看就懂啦。祝你在实地学有所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掉Q16总线供电出来,楼主最后这里没有更换这个NPN类型三极管吗?

三极管没坏,是桥的问题导致发出的控制信号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后的结论是桥的问题,这版是单桥^

是的、、、亲

网友:
谢谢,,,希望早日学有所成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牛逼哥,神级操作,骨灰级维修,

亲,你也可以的。。。

网友F:
BGA机就是牛。得加紧赚钱买个才行呀

网友:
好案例,学习了

网友G:
AMD 的桥 虚焊 会导致很多问题

网友:
大神啊 神操作

网友H:
神手啊,不知下了多少工夫?

网友:
引用 网友H:
神手啊,不知下了多少工夫?

跑线画的,确实花了很多时间画图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F:
BGA机就是牛。得加紧赚钱买个才行呀

讯维淘宝店就有。。那努力啦

网友:
希望你能学到。。

网友:
引用 网友G:
AMD 的桥 虚焊 会导致很多问题

这是NV主板。。。

网友:
你学会啦,你也可以的,我以前也是电脑小白

网友:
NVIDIA 单桥的板子吧,,,,,,,

网友:
NV的桥 到最后都是它的问题。。。。。。。。

网友I:
拆掉358发现5脚有1.2V电压???
楼主,这一点令人比较费解:不管拆不拆LM358,它的5脚都应该受制于Q16, 该导通的就还是得导通呀 对不?
为什么拆掉L358后,Q16就截止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拆掉358发现5脚有1.2V电压???
楼主,这一点令人比较费解:不管拆不拆LM358,它的5脚都应该受制于Q16, 该 ...

那是第一次跑线画的,换啦358之后发现故障依旧,才再次跑线

网友:
358坏得少,看来要是三把斧直接砍桥,也算秒了

网友:
看你的帖子真辛苦,脖子扭了好几下

网友:
AMD单桥一般容易出现虚汗

网友J:
总线换了芯片,还不行的话。没有图纸我就可能变得头大了。

网友:
北桥空也会引起CPU这边没供电的,但遇到的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I:
拆掉358发现5脚有1.2V电压???
楼主,这一点令人比较费解:不管拆不拆LM358,它的5脚都应该受制于Q16, 该 ...

可以这么理解,这个Q16本身处于截止状态,LM358本身5脚由3.3V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得到的1.2V电压才不会被拉低掉,但是必须要保证前面的VRMPG信号为高电平状态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拆掉358发现5脚有1.2V电压???
楼主,这一点令人比较费解:不管拆不拆LM358,它的5脚都应该受制于Q16, 该 ...

只要确保LM358 本身5脚到Q16 C级线路正常没有出现开路情况,5脚工作电压应该都受Q16饱和导通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J:
总线换了芯片,还不行的话。没有图纸我就可能变得头大了。

这个确实是,你看我跑线,跑了三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