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分钟秒杀g480

楼主(2014-12-02):
昨天晚上快关门了 同行拿来一个g480 说是进过水 拿来是能触发 待机正常应该没得短路的 触发电流到0.3 几秒后掉到0.15 典型的缺电压 纬创的板子 如果是仁宝广达 肯定就直接掉电保护 而且纬创的主板怎么烤都不变形 这点 做的不错 废话不多 直接拿波波 看那个电压没起来  cpu电压 和集显没有这事必须的  还有一个小一点的电感 PL4501 电压只有0.6v这个是1.05的vtt 不正常肯定掉电拉   查条件 开启有了 供电有了 后级阻止30多正常 vfb bst不正常 不用想了直接换掉 这板子新呀 没这芯片 去找几块 纬创的板子肯定有 找了半天还是没得  难道今晚不能秒杀它了  又找到一块戴尔n5110的板子 一看上面的pu4501有点像   *脏话*位置号都一样 板子都助我   到打开图纸看看 呢 不一样型号 一个是51211 一个是51218 看了看脚位一样 哎呀 感觉钱钱要到手了 马上换上去 触发电流直接上去 接外接亮机了 钱钱到手了  还是把bios取下来备份一下 在此献上亮机bios  觉得有用的加个分吧  好久没写帖子了  都没分下图纸了

11326-1原机 好.zip

网友A:
额  换芯片就好  真是不错

网友B:
看楼主经验十分丰富啊,几个厂子的板子特性了解的很清楚啊!

网友C:
经验还是比较重要的

网友:
嗯。不愧是高手

网友:
高手,值得学习

网友D:
先顶一下,然后坐下来慢慢看

网友E:
我修的换芯片就能好的还真是少,楼主这运气 杠杠地啊

网友D:
怎么下载不了呀

网友F:
看楼主经验十分丰富啊,几个厂子的板子特性了解的很清楚啊!楼主维修不少吗

网友:
不错送钱来啦

网友:
修好就是好样的

网友G:
我想知道VBST正常电压是多少

网友:
思路清晰啊、。。

网友H:
秒的真是厉害!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  换芯片就好  真是不错

能触发 而且上电  问题都不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错,楼主老牛逼了

夸我还是损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经验十分丰富啊,几个厂子的板子特性了解的很清楚啊!

修这个修多了 都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经验还是比较重要的

这种机型就是秒杀的

网友:
高手称不上  经验还是多

网友:
修多了都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顶一下,然后坐下来慢慢看

呵呵  哥们这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修的换芯片就能好的还真是少,楼主这运气 杠杠地啊

找到问题的关键所在 没有换芯片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下载不了呀

不会吧  能下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楼主经验十分丰富啊,几个厂子的板子特性了解的很清楚啊!楼主维修不少吗

修苹果比较多 这些本子还比较少

网友:
哈哈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想知道VBST正常电压是多少

根据每个芯片定义 去查数据就知道了

网友:
这是实话

网友:
这是典型的1.05 不出来掉电 也不少牛逼  只要熟悉时序都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H:
秒的真是厉害!学习了

这是比较典型的触发掉电

网友J:
就这一个故障 还是很容易修的吧!

网友K:
楼主大湿  。顺便请教一下  这种掉电应该先查供电出来没有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J:
就这一个故障 还是很容易修的吧!

只要思路清晰 什么故障都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大湿  。顺便请教一下  这种掉电应该先查供电出来没有吗 ?

根据时序来看 掉电通常就是缺电压或者过压 通常这两个情况

网友L:
楼主真心的不错  条理很清楚

网友:
真不愧没秒杀机

网友M:
仁宝不检测电压的  很少有直接掉的  反而是广达掉的最快

网友:
大师级别啊

网友N:
你这个还算简单,我修过一个进水机,断了一堆线,待机芯片也坏了。南桥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这个还算简单,我修过一个进水机,断了一堆线,待机芯片也坏了。南桥也坏了

这是一个典型的触发掉电 肯定简单撒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真心的不错  条理很清楚

清楚才好秒机

网友:
引用 网友M:
仁宝不检测电压的  很少有直接掉的  反而是广达掉的最快

这个倒是没有仔细研究 仁宝也会 只是慢一些

网友:
线坐下来向你学习了

网友:
哈哈 哥们真幽默

网友:
哥们真幽默

网友:
引用 网友O:
好东西 好好收藏啊

也不少什么好东西  一点经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