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 I5 N卡独显 用力按压左侧键盘 死机

楼主(2014-12-02):
Y400 I5 N卡独显 用力按压左侧键盘 死机 ,机器温度较高,因为机器可以正常开机 就是稍微按按一下键盘中部 ,机器就会死机! 显卡做了一遍BGA 再上电出现新故障:待机电流一跳一跳  好像是待机到什么地方短路的感觉  我没做什么操作 就是回焊一下显卡  哪位大师指点一下

补充内容 (2014-12-5 15:20):
一跳一跳问题解决,主板电池供电处 一电容短路  。但是不触发 ,3 5v有 开关待机有 就是触发的一瞬间 电流表跑到0.28掉电  请高手指教

网友:
那就从待机查起吧  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
楼主是上电后电流一跳一跳还是待机情况下呢???

网友:
待机情况下一跳一跳   按开关没有反应 不触发

网友:
你的键盘左边,下面是什么。是显卡吗?

网友:
显卡拿掉看看待机如何。估计显卡焊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