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L32E09 屏幕横纹 求教

楼主(2014-12-02):
L32E09 屏幕横纹
实际情况如图 请问是那个部位出现了问题呢 我感觉不是屏造成的
谢谢

网友:
换屏线试了没有

网友:
接外显示器试试

网友:
屏线先处理一下,这横纹若固定不动,应为屏的问题了。

网友A:
电视机也能外接?

网友:
基本不用救了。屏报销了

网友:
看下是否高压打火而导致的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视机也能外接?

有啊

网友:
外接显示器试试

网友:
还没有换呢

网友:
AV TV在蓝屏下都一样的 TV有型号还是有这个情况 AV没有测试呢!

网友:
这个用的是三星屏 ,要是屏有问题吧 我感觉应该不会显示完整信号吧

网友:
还是一样 看来应该是逻辑板 或者屏 出现问题了

网友:
求教,电视机怎么连线和按哪里切换?

网友:
哦 我看错了 是输出功能

网友:
逻辑板问题 极高 可以重点测试一下逻辑板 我修到过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