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冠捷980V接上信号线没反应

楼主(2014-12-02):
我这边有一个显示器  接上信号线一点反应都没有   换了线   也改了显示器 显示模式   求助 急急急

网友:
检查VGA接口13 14脚。打值看看。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点下

网友:
刷个程序看看在看看行场阻值

网友:
经常坏的 驱动板VGA 接口处  两个六角管子

网友:
信号线接口 好好 找

网友:
一点反映没有,说明没有信号,换块驱动板试试

网友:
量一下 13 14脚

网友:
刷程序不管事么?

网友:
行场信号有问题,或者程序坏了吧

网友:
待机都正常呗!要VGA接口各针对地阻值正不正常。

网友:
先点屏,确定是驱动板还是屏问题,再进一步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