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D开机不亮,终于修好!

楼主(2014-12-02):
  接到一台华硕K55D本,开机不亮,电流到2.13A左右。
1.        版号:K55DE  MAIN BOARD REV:2.0
2.        CPU:A8-4500M  显卡:216-0809000
拔掉内存上电,电流1.45A左右,换内存电流还是2.13A左右,还是不亮。看电流已过内存,正常应该亮了。应该是显卡问题。
测主板各路电压均正常,外接显示器无显,测屏接口正常。
加焊显卡,故障依旧。
刷BIOS,仍不亮。
还是怀疑显卡,于是重植显卡,仍不亮!
代换CPU无果!
冷静下来,一狠心果断更换一块新的显卡!
哈哈!终于亮机了!
我知道论坛里有好多兄弟,这个故障都没有解决,看到我的帖子,赶紧果断更换显卡吧!的确是你们的捷径哦!

网友:
更换一块新的显卡

网友:
哈哈,遇到一台 ,果然换了就好

网友:
看这样的话  原来的显卡 应该不是虚焊了 而是彻底挂了 所以加焊没有用  这种情况也只能狠心了

网友:
这显卡很贵吧?还担心不一定全新的。

网友:
唉 刚修了一台 都修哭了 客户催命一样 显卡加焊重植,后面换个拆机显卡还是不行  最后换个全新的好了

网友:
下次遇到了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原来是显卡坏了啊!

网友:
现在 AMD的显卡太贵了。伤不起呀,前天换一个 216-0728018,180快一个

网友:
一般都是加焊重植,显卡换太贵还没保证。不过没办法,不换不行。

网友:
这个显卡不是很贵!我在淘宝邮的不是测试的,是全新的才65元,加运费10元到家,一共75元!

网友:
有的显卡加焊或者重植,一般都会好!但这个显卡是坏了,必须更换!

网友:
10楼的兄弟
你买的显卡也太贵了点儿吧!

网友:
A卡就是爱坏

网友:
还是换显卡最直接

网友:
9000的显卡好多坏的

网友:
AMD的显卡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