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不同显示器驱动板更换的问题

楼主(2014-12-02):
如题,手上有个联想L2262WA显示器,分辨率是1920 1680,已知是驱动板的故障,想换块驱动板
手边有几块驱动板  有个飞利浦22寸显示器的驱动板,分辨率是1680 1050
还有块联想19寸显示器的驱动板 分辨率是1440 900
这两块驱动板的针脚位置和联想的都一样
我插上去都试了下
都可以显示,就是都显示为一个半屏幕,不能全部打满
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把程序分辨率刷成1920 1680就可以了。

网友:
更换不同驱动板是要刷程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程序分辨率刷成1920 1680就可以了。

居然是版主,我应该怎么刷呢,需要那些工具呢,接触显示器才刚刚没多久,还有点懵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居然是版主,我应该怎么刷呢,需要那些工具呢,接触显示器才刚刚没多久,还有点懵懂

工具用编程器,刷程序是根据你屏的尺寸分辨率信号位数、驱动板来进行刷程序等,程序在论坛上找。

网友:
万分感谢各位大神热心人,已经想到下步该怎么做了  谢谢

网友:
直接换原板的程序芯片就行了吧

网友:
可以刷的 刷刷试一下

网友:
先确定三块板是不是同一个型号,否则都是废话。 找不到程序等于白说

网友:
要刷个程序看看了!

网友:
刷MCU程序,可是不是万能板,程序难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