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ACER5830开关一闪就灭,再开再灭

楼主(2014-12-02):
救命啊,清灰清成这样,ACER5830开关一闪就灭,再开再灭,这个电池在里面的,我拆开后放一下cmios电就又能开机了,然后我装上去,又不行了,又得拆开放电,这个机器背面有一个on,off的开关(好像是开关电池用的),电池指示灯哪里好像可以按,请问什么原因啊,螺丝都拧对的,不放电单主板点也是这样,必须放电,但是坚持不到我把整个机器装好啊

网友A:
查3v 5v后级特别是经mos转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3v 5v后级特别是经mos转换的

放电后我开机试过很多次 呢。都正常

网友:
先排除接线不良,螺丝没上好。都正常的话刷BIOS吧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看看开关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