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mlev2维修算通病

楼主(2014-12-02):
此板开机无复位,i/o附近的2个882排阻换了还是一样,无意间换一下bios下面的882排阻,板子好了,给大家做参考

网友:
记住 就好了

网友:
华硕822故障多…。

网友:
这个应该查图看一下起什么作用,才好借鉴

网友:
记得奥  发个图片 我们也好借鉴

网友:
按你说的 修好了一个!

网友:
我没有修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