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55M-S2 v1.3 跑c1 bios问题怎么刷都不会求教

楼主(2014-12-02):
     GA-H55M-S2  v1.3
    跑c1 无复位,这种十有八九 bios问题 先对换了没效果。直接 刷 刷了还是没效果 。还是c1
  只有拆掉 m-bios 才会亮 如图

拆了 m-bios  但是亮了之后  显示修复bios 这时候无法动弹。。。死机状态

然后把b-bios拆了   m-bios上去
如图 还是这样 c1

最后没办法  3个都刷了   me-bios  b-bios  m-bios  都刷了 还是c1

都换过了 连芯片都坏了。只有拆了 m-bios 才有效果 才能好 ,好无奈啊。。。版本也换了好几个。好好好无奈啊、、、求指教。。。刷了一下午了  不应该是内部coms 电路问题吧。。。。

网友A:
那就拆了M bios,,就行了啊。。

网友B:
你怎不再检查检查内存工作条件啊。

网友:
这主板三个BIOS芯片!都用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C:
艾玛 技嘉的主板3个BIOS芯片???我还没见过3个的,其实有时候也讨厌技嘉 两个BIOS 有时候不好刷,甚至有时候我管你拆掉副BIOS 直接刷了一个上上去点亮 不上另一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拆了M bios,,就行了啊。。

拆了能亮 但是显示在修复bios  一直卡死啊  怎么的都不能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怎不再检查检查内存工作条件啊。

拆了  m-bios能亮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艾玛 技嘉的主板3个BIOS芯片???我还没见过3个的,其实有时候也讨厌技嘉 两个BIOS 有时候不好刷,甚至有 ...

这个就不行。。。m-bios怎么都不亮

网友:
是啊  3个的还没见过

网友:
按理说只要M-BIOS就可以亮,另一个才可以不要

网友:
有没有大师知道怎么回事啊。。。

网友:
两个是副BIOS  只要刷主的就OK

网友:
换个BIOS芯片再刷BIOS

网友:
换M-BIOS芯片,再重刷M-BIOS。

网友:
这个主板每次开机都要自检无数次,不晓得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我也有块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