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7g-5s进水机器

楼主(2014-12-02):
海尔7g-5s进水机器,插电无待机电流,拆机后看充电这部份进水清理后插电,电流0.01,待机3V5V,还是没有。但按开机有反应,电流到0.03电源亮一下就没了。请问这个机器是先有3V5V,还是开机后有的。有图纸但是不知道从那里看出先有,还是后有?谢谢

网友:
应该是有待机3/5V吧,图纸好像没标时序。先查查EC的条件吧,烘干一下板,放电一下有收获。

网友A:
我粗略的看了一下   这个机子待机的时候 没有S5的 3  5V是可以的 不影响触发  因为不管是EC的待机供电  还是BIOS的供电  都是由待机芯片得到供电后产生的VREG3来提供电压的   另外 LID信号也是由线性提供电压的 还有开关针的电压 也是在EC内部抬高的  而且南桥的待机 也是由线性来提供电压  所以待机的时候 用不到S5的  3 5V
所以这个机子的待机 3  5V 应该是触发后有的

网友B:
电流到0.03A的时候有3 5V电压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粗略的看了一下   这个机子待机的时候 没有S5的 3  5V是可以的 不影响触发  因为不管是EC的待机供电  还 ...

谢谢,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到0.03A的时候有3 5V电压出来吗?

也没有3V5V

网友:
*脏话*。你的图纸下载不了

网友:
能触发应该是触发后才有3/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