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2笔记本唤醒后死机等奇葩故障,大神进来帮忙看看好吗?

楼主(2014-12-02):
此本至今未解决,返回去了,可能会有一些无知的操作方法,望大神莫见怪,毕竟俺是新手。。。

故事的过程是这样的:客户托刚买的华硕X552EA,接到货后发现是DOS系统,也就是没系统,于是我就道貌岸然的插上U盘 ,开机,ESC,

选择U盘,然后启动,到PE菜单然后  ‘1'  ,  然后看着那么WIN  PE 画面滚动条一直滚, 尼玛 没头了,,突然停那了,恩?咋回事?

于是我换量产过的U盘。插上,到了PE菜单 ,选择 1,这次再进桌面的过程中,到了蓝色的屏幕就停在这了,没卡死,因为鼠标能动,
于是我在此关机深思
到底是哪出了毛病呢? 我最后决定进BIOS  F9恢复一下设置,重新试了一下,这次能进到PE桌面,但是却只有一个  ’ 我的电脑 ‘  打开 我的电脑 也能识别硬盘,...

不是吧,这么悲催 !灵机一动,  算了,不进桌面了,菜单选项里做系统
关机重启,于是到了PE菜单  进DG工具,进行硬盘分区,然后重建MBR    然后急忙ghost系统,
我选择了 WIN 7 32位纯净版,然后一切正常,重启解压, 于是我一直没管它,全部完成后进到桌面,发现没驱动, (此时有网卡驱动) 于是我插上网线打下驱动,
一切的一切顺利进行着 。。。
然后让客户抱回家了, 第二早客户抱来了,说屏幕合上休眠后,打开唤醒时出现死机状况,可以按电源键关机,经过我测试确实如此,可以唤醒但是死机,于是我准备换个64位的试试,因为此本装系统太麻烦我选择了拆后壳取下硬盘 在我台式机上装这次倒是挺顺利的,完成后关机取下硬盘, 装本上 开机解压,到了装程序阶段了,图片屏幕变成蓝的了,没反应了,卡死了给尼玛 非把我给气死.
于是再次拔掉硬盘用台式机做了个xp,然后再装上解压,这次成功了,到了桌面,发现什么驱动都没有,usb也没有,网卡驱动也没有,  我该怎么打驱动~
本想插u盘用万能驱动包打呢,这可好,usb都没驱动,于是我再次拔掉硬盘插到台式机上,进pe,把万能驱动包拷到c硬盘上,拿回来,这次驱动正常安装上了,然后下载驱动精灵,打上无线网卡驱动,显卡驱动,然后提示重启,我重启了,
                                       重启后,开机到时滚动条蓝屏重启~~~  我曰
于是开机 F8    最后一次正确配置   依然蓝屏重启, F8选择安全模式,仍然蓝屏重启,  呼

                  处理结果 :        实在无奈,返回去调货了。
                                                                                      唉,故事讲完了

以下几个问题,望大神给个回复,回复时希望大神在恢复的前面带上以下问题的序号  深表感谢

1,为什么系统装完后,有的电脑进到系统桌面驱动都是打齐了的,而同一个系统装的其他个别电脑上,驱动一个没有,这是为什么?

2,系统解压过程中到了解压驱动时应该选择解压并安装还是仅解压?仅解压的话开机进到桌面提示发现硬件,然后下一步在c盘里面还是没找到驱动,结果导致无法安装硬件,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就上面的笔记本安装XP系统时 我就是故意选择的解压并安装驱动,可是进系统后还是没驱动,望解决

3,如何能避免系统装好后进系统没驱动这种情况?

4,大神们,你们如果遇到系统安装完成进到系统里面usb 网卡什么驱动都没有,你们是如何解决的?像我那种重启进PE把万能驱动包拷到硬盘这种方法会不会太麻烦?

5,笔记本做系统和台式机做系统操作方法都通用吧?另外像这种dos系统改装win7等系统是不是跟平常给笔记本做系统的方法不一样?需要不需要调bios里某些东西?比如win8改win7

6,如果这个故事不是我本人操作问题,大神认为可能是哪里出现故障呢?  有没有可能是BIOS?

7,客户的那个唤醒后死机应该是哪部分的问题?有可能跟系统有关吗?大神遇到这种情况会如何处理?

网友:
华硕品质 一切有可能,新机就打电话问华硕研发人员,然后告诉大伙一下.

网友A:
你这个就是系统的原因,装WIN8试试。现在新出机器很多要在BIOS里面改系统的模式。用电脑店PE进,选WIN7PE.进到桌面后将硬盘转化为MBR模式。

网友B:
你的字体太大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就是系统的原因,装WIN8试试。现在新出机器很多要在BIOS里面改系统的模式。用电脑店PE进,选WIN7PE. ...

我的电脑店没有win7pe吧好像,只有俩个  第二个是防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字体太大个了。

我怕小了版主没兴趣看完

网友:
这个现象应该还是系统的问题吧!

网友:
像这种新机,折腾后还这那问题,就是机子问题。果断换新。

网友:
还是系统问题  换别人的u盘试下做

网友:
这种问题我还没遇到过  相信以后肯定遇到

网友:
这个新机器 还不好搞嘛!都是软件问题了

网友:
不知道是否模式问题,没看lz改模式呀

网友:
这样的情况估计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
看起来有点复杂,

网友:
现在出的机器什么毛病都有

网友:
还是系统没搞好,新机器bios要改的,用安装版最保险,驱动用另一台电脑去官网下载。

网友:
感觉是硬件问题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