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笔记本独显BIOS

楼主(2014-12-02):
接了一个顾客B460的笔记本不通电 修好通电了又出现灰屏故障 外接进系统都正常
郁闷了  刷了论坛上3个B460南桥BIOS 电流都正常就是外接也不亮机 版号都一样的 难道说他们都是坏的?
机型:B460
板号:  09911-1M
独显
BIOS型号25Q32BV EC BIOS 25LV010
我上传一个外接能显示的
这个问题应该是通病论坛有相关同样的故障 排除了屏和屏线

网友A:
这个板子不是别的,是板本很多的,不要盲目的刷

网友:
谢谢了,就是这个!

网友(2015-01-04):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不是别的,是板本很多的,不要盲目的刷

这个板子版号一样
在上传一个同样版号的 联想V460笔记本独显的BIOS
我试了下 把上面的B460 BIOS程序刷在了V460上 进系统正常 但会照成重启不亮 关机不断电情况 ~~~

网友:
我也有个一样的机子 晕 能不能用呀

网友(2017-06-22):
我的也是开机灰屏

网友(2017-07-30):
请问你这个问题最后是怎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