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20待机0.16a 无法开机

楼主(2014-12-02):
经查是78l05后级短路,有个小电容c633电阻为零,拆去后裸板待机电流0.083a,摁开关后正常开机
把板子装上后,插电源,待机电流成0.103a,摁开关后正常开机
不知是哪给短路了???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A:
修过 就是一个芝麻电容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过 就是一个芝麻电容短路

修完后待机电流多少?我的怎么还是0.1a,但能开机

网友A:
0.05几好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0.05几好像!!!

看来我的高了

网友A:
看看你有个像三极管的烫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有个像三极管的烫手不

不烫,你说的是78l05吧,我把那个拆了待机电流一下降到0.005a,在没拆c633之前,我拆掉78l05后待机电流也是0.005,

网友:
咱们故障不太一样

网友:
再仔细找找,应是短路性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完后待机电流多少?我的怎么还是0.1a,但能开机

是不是电池正在充电呢?或电池亏电严重。

网友:
待机0.1几是不是有点高?

网友:
查短路啊。,。。

网友:
待机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