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5400小修

楼主(2014-12-03):
今天接了一台戴尔E5400,客户说不显示,结果机器,开机,果然不显示,跟客户说了明天过来拿机器,打发客户走后,正准备拔电源拆机的时候,突然听到滴滴两声响,心想这不是亮了吗?怎么屏就不亮,刚开始还以为暗屏,拿手电筒一照,毛都没有,外接一下,正常显示,按FN加F8,内屏也显示了,心里那个高兴啊,关机后再开,擦。。。。。。。,又不显示了,这不是坑爹嘛,小电池放电也不行,没办法,拆机呗!找了个图纸,看了一下屏接口,什么都正常,那就是切换信号的问题了,看了下EC发现LID_CL_SIO#这个信号为0v,这下问题来找到了,正常情况应该为高电平才对啊,量了一下对地阻值,000,直接对地,把EC的61脚翘起来,一量还是一样,好吧,看了一下图纸,LID_CL_SIO#去到接口LEDB1,直接把C369翘掉,一量阻值正常了,哈哈,凶手找到了,装上屏,显示了,到这里维修结束了

网友:
修得不错,检查细致,很少碰到这种转换电路故障

网友:
那个信号时什么意思啊,很多时候看到信号就晕

网友:
按道理如果LID一直是低电平的话连开机都开不出来吧,,奇怪,还有楼主是怎么想到查那个信号一般能开机我都不会去查那个信号

网友:
少见的故障,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