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不出CPU供电,没头绪了

楼主(2014-12-02):
客户今天送来台E430不触发,0.035,此板有点火回路,实测B+被拉低到6V左右,是有短路保护了,所以没有3、5V待机,最终用烧机法排除了短路故障。
       可是触发掉电,大概0.210几就掉电,测内存、桥、显卡供电都出来了,只有CPU供电没有出,测CPU供电脚都有,就是不输出HG1,HG2
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个信号不出,产生不了+CPU_CORE、+VCC_GFXCORE_AXG

求大神指点一二,谢谢了,控制电压不出来,这几个管子都不导通,不知道缺什么条件,还是还有什么地方短路了?

网友:
对了,忘了说,掉电后会自动上电,然后继续掉,以此反复。。。

网友A:
4脚EN正常不,0.2几的电流那几个转换电压是否都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4脚EN正常不,0.2几的电流那几个转换电压是否都正常了。

哦,真晚了量那个,0.23不正常啊,正常是多少V呢

网友B:
芯片的供电都有了    开启信号呢    芯片不是有供电就行了  还要开启的  EN信号查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4脚EN正常不,0.2几的电流那几个转换电压是否都正常了。

好像正常的,刚刚没按开关量的,按开关触发后3.22V,你是说那几个转换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芯片的供电都有了    开启信号呢    芯片不是有供电就行了  还要开启的  EN信号查一下

按开关后,EN脚有3.22V电压,掉电后也会消失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按开关后,EN脚有3.22V电压,掉电后也会消失

开机后 EC有电了  那如果芯片正常的话  CPU供电也会瞬间出来的  你测一下  如果CPU供电瞬间出来了  那就不是CPU这一块引起的掉电  应该是二级转换的电压 引起的  如果开机EN有电了 还是没有CPU供电出来  就查一下  芯片的  自举升压脚  反馈脚  反馈电阻  然后更换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机后 EC有电了  那如果芯片正常的话  CPU供电也会瞬间出来的  你测一下  如果CPU供电瞬间出来了  那就 ...

瞬间没有CPU供电产生,反馈脚有电压,自举升压脚我不知道是哪个脚该怎么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瞬间没有CPU供电产生,反馈脚有电压,自举升压脚我不知道是哪个脚该怎么测

自举升压脚  是带BST的  开机瞬间要达到 24V

网友:
感觉思路不应先放在CPU供电这里(从你描述来看还没到这里来),先用示波器找下是什么引起的掉电。

网友:
先排除 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正常的,刚刚没按开关量的,按开关触发后3.22V,你是说那几个转换电压

你应先检查上、下MOS管是否都正常,上管D极供电,自举升压电路等外围电路,最后考虑换芯片。

网友:
楼主你那板好了没有····我遇到跟你一样的一片板····刚开始也是电压修好后就这样了~~~

网友:
换过CPU了没有

网友:
弱弱的说一句   EC  带程序的

网友:
芯片坏了吗?我小白不太懂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