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er al2216wd的怪问题

楼主(2014-12-02):
一台acer al2216wd的22寸液晶,07年出厂,网吧机。指示灯亮,屏幕无背光,电筒照射也看不到淡淡的图像,拆机,发现电容有爆,更换后,仍然没有背光,13v,5v电压都正常,怀疑灯管有问题,用外置高压板给液晶屏通电,灯管背光也能亮。怀疑是灯管问题,断开液晶面板的灯管插头,用新的灯管架插入液晶的高压板,通电,任然是电源指示灯亮,灯管不亮。请蝈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高压板坏了呗!

网友A:
输入信号时指示灯变色了没有?驱动板正常吗?

网友:
看看八脚的双MOS是否击穿损坏 损坏会连带保险开路

网友:
一般都是滤波电容失效而导致MOS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信号时指示灯变色了没有?驱动板正常吗?

驱动版没问题的哦。谢谢

网友B:
先测测那个保险坏了没!再量量左边那两个8脚的MOS有没有短路!
没件儿就断开那个保险,改个通用高压板上去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测测那个保险坏了没!再量量左边那两个8脚的MOS有没有短路!
没件儿就断开那个保险,改个通用高压板上去 ...

谢谢,保险是好的,mos管也没短路哦。八角mos管短路的话,表笔测任何叫都叫了,没叫。改高压板,还不好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测测那个保险坏了没!再量量左边那两个8脚的MOS有没有短路!
没件儿就断开那个保险,改个通用高压板上去 ...

保险2端的电压是22v,12v的高压板恐怕不适合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保险是好的,mos管也没短路哦。八角mos管短路的话,表笔测任何叫都叫了,没叫。改高压板,还不好改

开关显示器时高压板ON触发脚电压有变化吗?看样子是驱动板的问题!
可能驱动板没触发高压板!只能沿着on跑线了,看看是不是哪个小件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保险是好的,mos管也没短路哦。八角mos管短路的话,表笔测任何叫都叫了,没叫。改高压板,还不好改

咱论坛上有个朋友告诉过我,把屏供电5V接到原高压板触发那儿,试试正常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关显示器时高压板ON触发脚电压有变化吗?看样子是驱动板的问题!
可能驱动板没触发高压板!只能沿着on ...

驱动板我测试了,没问题的,我用外置12v变压器,与通用高压板,给液晶的面板供电,能看到图像的。谢谢你

网友:
换高压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驱动板我测试了,没问题的,我用外置12v变压器,与通用高压板,给液晶的面板供电,能看到图像的。谢谢你

好像还得沿着on跑线,我弄好过高压部分小贴片三极管坏的!就是研究起来费时间,有人宁愿改高压板了!

网友:
把八角的两个芯片去了,接个高压板,高压板on/off线接在屏供电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