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从不触发到开机显示掉电维修

楼主(2014-12-02):
待机0.015A,按开关无任何反应。拆开笔记本电脑,取出主板。版号是LA_6755P仁宝代工。观察主板上EC,3V5V待机芯片有焊过痕迹,附近还有轻微进水痕迹(看上去进水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处理好进水的地方后,用万用表测主板上的关键测试点,公共点502欧,3V5V电感200欧,内存电感186欧,CPU电感十几欧,桥电感43欧。对地阻值都正常,接下来,接上可调电源,测3V电感3.30V,5V电感5.02V,开关上也有3.07V。按开关无反应。查EC工作条件,很快发现LID_SW为0V(正常3.3V左右)。

从EC67脚直接飞线到109脚,再次按下开关,电流一下子就上去拉。装上内存和屏,显示了(还掉电啊!).亮一下就掉了。AMD的散热没做好,会出现此故障。重新加上硅胶,再次开机(还掉)。

观察EC被同行焊过,重新把EC加焊了一下。开机不再掉电。

网友:
看帖加分,希望楼主多发点精华帖哈,我得向楼主学习呢

网友:
这个  这个  也只有大神才能做出如此秒杀的节奏了吧

网友A:
直接拉个待机3.3V抬高LID_SW电位?确实是大神级的节奏啊。

网友:
这样飞线还真是第一次看见。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EC引起的显示掉电还真多,之前也看过一例,也是加焊EC好的。

网友:
说明上家修机器也不仔细啊!楼主细心!

网友:
LID引起的不加电还真不少

网友:
楼主的掉电是上家EC没焊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拉个待机3.3V抬高LID_SW电位?确实是大神级的节奏啊。

嗯,LIDSW#信号也是机器待机时候就会产生的,拉个待机3.3V过去只要保证109脚对地阻值正常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