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七喜17寸显示器怪毛病

楼主(2014-12-02):
  一台七喜17寸正屏的显示器    第一次开机通电可以正常使用  一切都没有问题  不管用多久

但是电脑重启的话 显示器显示一下LOGO  屏慢慢的变色 然后就黑了 没有反应  要按一下显示器的开关 或者断一下电才会显示

每次都是这样 第一次没事 重启的话要按一下开关才行   是外接12V的电源  我换过一个电源试过了
  换过高压板  我现在想问一下是驱动板还是屏有问题啊   我没有这种型号的驱动板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现象啊

他黑屏的时候从中间向二边变色

维修经验少  有没有人指点一下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换过电源了?这个现象是我的话 我只能解释是不是屏电源部分慢慢的变压了,不然怎么解释 或者屏坏了,前几天也碰到一台飞利浦22寸的,不点WIN7开始键一切显示正常 一点下面就开始跳,换了驱动板 测了屏供电都正常我就给判了死刑,没那么多时间再去研究 刚刚过保的飞利浦 也是坑爹

网友:
看看驱动板版号,主芯片型号,屏号,下个MCU程序刷上试试!记得好久以前我弄好过一台这样故障的显示器,写程序好了!

网友:
驱动板中各供电电压测量一下吧!估计应是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