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RS780m-m3跑EE

楼主(2014-12-02):
奇怪的RS780m-m3跑EE,最初只是不过内存跑D3,重插内存后点亮,试了几次都OK,谁知装进机箱跑EE了

网友:
装进机箱时,你都安装什么硬件外设了,一个一个地拆外设试。

网友:
请检测主板是否被锁变形。

网友:
我也经常碰到这情况。

网友:
折下重装就可以了。没多大事

网友:
换个机箱

网友:
应该是没装好

网友:
你把每个铜柱螺丝帽地方检查一下有短路,或者追截下面放一绝缘层保证管用~

网友:
拆下来测试外设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正常。今天一台不跑码,拆下来一点OK,还以为是电源问题,装上裸板插原电源也OK。再把线插好又不跑码了,后来发现是  复位排线不能插,插就不跑码。

网友:
   不是外设  就是安装过程出问题啊

网友:
既然裸板正常,那么机器应该正常,出在排线或者外设上面了,电源,

网友:
吧桥加焊下,在装机,试试

网友:
有时候问题会很怪,有可能拆下再装上就会造成故障,考虑到有可能是静电造成的,必竞这样的情况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