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460时触发时不触发

楼主(2014-12-02):
       今天店里来了一台lenovo机,时触发时不触发,触发进系统几分钟掉电,搞了下散热后触发亮机使用一切正常。用一天都没问题。偶尔有一次不触发的,但按第二次又触发亮机了。唉,都没法测量。不知道是啥问题。有不敢瞎加焊怕搞得不亮机。亮机的时候跑3d好几扁都没问题想送还给客户又怕不稳定,求有维修到这种情况的师兄弟们给个主意啊。

网友:
把开关去掉  用短接的方法上电  看还有没有  如果还有 就把EC加锡 从拖一遍

网友:
只有留机再观察一段时间了。

网友:
电源没问题吧

网友:
放着多测测吧,至少比以前的现象好多了,实在不行也能收点。

网友:
我修过一台,,不触发的机子。是 1.2v  没出来。

网友:
这种情况可能是某个都二级电压的场管老化了,可酌情更换

网友:
加汗io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不好说。。主要还是查EC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