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AX待机0.14维修,板号LA-6755P

楼主(2014-12-02):
此机同行拿过来,主板已经被他拆出来了,乱七八槽的。
他说进过水,已经被他清理过了。
观察发现没什么腐蚀的地方。
上可调电源,电流0.04,0.08,0.14.
按开关不触发,这个不像是待机电流,好像是电流跑上去的。如果有短路,应该是一瞬间就0.14的。也不敢肯定,还是打一下值。
实测3VALW,5VALW已经短路了,3VALW 对地二十几欧,5VALW 三十几欧。
断开PJ402,PJ403发现3VALW短路是后级引起的,而5VALW是前级引起的。

先修5VALW短路好修一点,拆掉51125待机芯片,阻值恢复成两百多,这个阻值还是不正常。
拆掉5VALW的下管后,阻值正常。
接着再修3VALWP后级短路,查图3VALW去的地方很多,通过一个个拆芯片排除,太麻烦了。
只能烧机,可调调成3.3V,电流限制1A,开始烧机。重点关注网卡,桥,EC这三个地方。最有可能是它们短路,可千万别是桥坏了。
摸桥,EC都不发烫,当摸到网卡的时候,发烫。
网卡是AR8152-B,果断拆掉。再打3VALW已经不短路了。
接着更换51125待机芯片,和5VALW的上下场管。
插上可调,待机0.01几正常了,触发跑0.32,过几秒掉电,不显示。
看这个电流像是有什么供电没出来,不像是不跑码的故障。
测内存,桥,CPU,总线这些电压都已经出来了,测PL801 VGA_COREP显卡供电也有了。
几个转换电压也有了:

接着测无线网卡22脚发现无复位。
测桥FCH_PWRGD也有了

那桥为什么不发出复位,不会被3VALW给烧掉了吧。 。
逛一下论坛看有没有通病,看到一个帖子,电流跑0.4好像,比较接近我这个电流。他是加焊桥好的。
我心想,桥应该不会空焊吧,明明就是短路的故障。桥也空焊了?
还是用风枪吹一下吧,反正也没办法,结果吹一下,再开机电流跑上去了。测复位也有了。
果断上BGA加焊一遍。
可以点亮了。

接着把网卡装上去,AR8152-B的没有,找了个这AR8152-A的,我记得以前好像换过,可以通用。
直接换上去,进系统,发现网卡能认到,但是插上网线,网络无反应,还是一把红X。
看来记错了,不通用啊。
还是先装好吧,问题不大,反正网卡,只要拆后壳盖就可以更换,到时候再找同型号的。
结果装好后进系统,插上网线,又可以连接上了,重启一下试下,又是红X,连不上,换一根网线,连上了。
原来是水晶头不好,我原来那个水晶头卡扣已经断了。接触不好,不稳定。至此一切正常,功能都完好,拷机正常。
换下的件:

网友:
提供案例很经典 思路一步步很到位 发帖不易 加分支持 加分感谢

网友:
电流0.04,0.08,0.14.的跑上去,给人一种怪异的假象,只要按流程修,基本都会迎刃而解。

网友:
思路还是很给力,努力!

网友:
基本没走什么弯路啊,学习了!

网友A:
这种进水的我都是先测一下大概的电感对地,然后周围多刷刷,芯片烤烤,确认没啥了再上电。主要是有过惨痛精力,机器点亮了发现桥有水……关机摸了一下,硬是活生生的没修好,桥最后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进水的我都是先测一下大概的电感对地,然后周围多刷刷,芯片烤烤,确认没啥了再上电。主要是有过惨痛精 ...

也有过类似的经历,那时候想着,下次一定先打一下阻值。
可是时间过的久了,就松懈下来了。懒的打了。
我心想,这主板之前肯定被同行或者客户通过好几次电。
我也直接通电算了。要是故障扩大了,只能算我命不好,反正也不是苹果机子。

网友:
路过经验学习了  感谢楼主

网友:
思路很清晰,无线网卡22脚发出的复位信号为PLTRST#,FCH_PWRGD这个信号应该是前面的ICHOK和VGATE同时为高电平通过与门芯片内部比较输出的。

网友:
上BGA加焊,用多少温度,南北桥都差不多一样?

网友:
不错 不过0。3几的电流 怎么会想到加焊南桥的呢!

网友:
我这现在有这个机器 但是它加电到 0.4 掉电

网友:
思路跟我一样清晰

网友:
兄弟传一份 图纸吧  谢谢了

网友:
网卡短路造成的?

网友(2015-01-18):
图纸有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