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程序损坏引起的敲盘数据恢复

楼主(2014-12-02):
某客户送来一个西数320G 硬盘,需要恢复里面的数据,据客户自己描述,客户拿到了一个维修店检测过,维修店的技术员告诉他,是磁头坏了,客户也亲自听了一下硬盘的声音,听到了轻微的吱吱声。因为客户的数据比较重要,开盘恢复数据对技术要求比较高,客户看维修店,主要是经营笔记本和主板的维修,感觉维修店不专业,担心他们的技术不行,经人介绍,就把硬盘送到我这里来了。既然,客户自己都已经明确的知道是磁头坏了,就不用我们过多解释,按照开盘的价格,给客户报好价,就开始动手了。关于报价,很多人觉得报价高了怕跑,我一般都会劝客户,数据不重要,就没必要恢复了,无论是100还是1000,都是钱呀,为了不重要的数据,浪费钱,多不合算呀。如果,数据重要,为了节省一点钱,选择了不专业的数据恢复公司,结果数据恢复失败,钱是省了,但是,数据也没了,恢复失败了,无论当初报价是100还是10000,最终的结果,都是一分钱不用出的。所以,对于有重要数据的客户来说,先要确保恢复的成功率的前提下,才能考虑省钱,没有成功率,再便宜又有什么用呢?数据都没了,再便宜又有什么用,数据都没了,再贵也不用出一分钱呀。个人感觉,很多时候,数据恢复的成功率,跟价格的高低有一定的关系,纯属个人感觉,不要误信。
下面来看看硬盘的外观,对硬盘全身上下看看吧。

因为,通电有吱吱响,所以,先就取下电路板,把电路板上的接触点清理了一下。但是,硬盘依然还是吱吱响,看来不是因为电路板接触不良引起的响声。
接下来怀疑是磁头卡死,于是,打开无尘柜,开盘看了一下,发现磁头好好的停留在启停区,根本没有卡死。
难道真的是磁头坏了?不到最后时刻,不会下磁头损坏的结论,于是想换电路板试试,毕竟,换电路板的成本,比换磁头的成本低多了。
于是,买来了一块一样的电路板。

找主板农老师,取下坏板的BIOS芯片,换到了好板上。

8脚的芯片,轻松焊接好了,接下来,把硬盘接上PC3000检测。

其实,BIOS程序损坏引起的敲盘,已经碰到很多了,以前觉得太简单了,没必要发帖子,但是,考虑到还有很多新手朋友,也许没有经历过,为了让大家少走弯路,就发了这个帖子,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谢谢大家支持。

 会员1217425300鑫豆2024-5-19 15:43

网友A:
恩师 又出新的作品了 学生第一个来支持 恩师的每个作品都很给力 说句谢谢  老师辛苦了 加点分表示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师 又出新的作品了 学生第一个来支持 恩师的每个作品都很给力 说句谢谢  老师辛苦了 加点分表示感谢

感谢加分,感谢支持。。。。。。。。。

网友B:
请教罗工,新买来的电路板不能直接用在此硬盘上吗?为什么要换上原来的BIOS芯片?原来的板子哪里出问题了?我曾经干过很多直接换板修复硬盘的活!没换过BIOS芯片的。

网友C:
西数的敲盘以前一直以为是磁头坏,或则固件不匹配。没有想到BIOS出问题。嘿嘿。记下

网友:
罗工好技术,又学习了!

网友D:
请问罗工,5个模块是从盘片上备份下来然后写入25芯片的吗?

网友:
0A : 记录 磁头位图数量  分别在哪个盘   盘片上有几个磁头    包括盘体的结构  电机代码

0B: 0B 或  20B 是引导管理模块    20B 是备用模块。     根据标志位选择启动 。加载ROM其他模块后  直接指向SA 的启始位置为最大负磁道

47: 磁头设备参数  磁头放大器

OD:   控制开关、配置 参数

30:  固件区 编译器、。记录SA区  缺陷。  这几个模块是ROM 最重要的几个模块。

罗总 厉害啊

网友:
这个好高端啊,涨姿势了啊,学习了,谢谢前辈。

网友E:
老师,正版PC3000了?

网友:
想入个价格低的PC3000玩玩。

网友F:
此贴必火,留名!又学习了一招,硬盘刷写bios,每个硬盘和每个硬盘的bios都不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罗工,新买来的电路板不能直接用在此硬盘上吗?为什么要换上原来的BIOS芯片?原来的板子哪里出问题了? ...

迈拓换板可以不换BIOS,在BIOS程序中,存放了很多硬盘重要信息,所以,要换回原电路板的BIOS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西数的敲盘以前一直以为是磁头坏,或则固件不匹配。没有想到BIOS出问题。嘿嘿。记下

BIOS程序出错会敲盘,BIOS虚焊也会敲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罗工,5个模块是从盘片上备份下来然后写入25芯片的吗?

是的,大概过程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师,正版PC3000了?

PC3000   UDMA 红卡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此贴必火,留名!又学习了一招,硬盘刷写bios,每个硬盘和每个硬盘的bios都不一样吗?

不同的硬盘,有不同的参数,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此贴必火,留名!又学习了一招,硬盘刷写bios,每个硬盘和每个硬盘的bios都不一样吗?

我备份bios写回去盘就死了。罗工有工具且懂,所以他说简单。所以说你学这一招还是招吗?实话。你看,从盘片上备份五个模块下来,生成原始bios,再写到25芯片里,都是基于pc3000,换个一样的板都没用。我之所以给罗工加分,是因为让我知道我那块盘没办法再弄了,不费功夫了。除了技术壁垒,工具也是一道鸿沟。我现在就是把好弄的盘弄活能用就行了,这类量盘其实数量还是占多数。

网友:
老师都换红卡了?不错 赞一下

网友G:
topic is very good thanks! so much!

网友H:
客观来说,这完全仰仗于西数的盘面备份。。
要是希捷就惨了。。

网友I:
这技术 很赞~~~新手们可以好好参考学习了,,,罗老师每天来一帖,哈哈~~

网友:
罗工的帖子图文并茂,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客观来说,这完全仰仗于西数的盘面备份。。
要是希捷就惨了。。

说的是呀,帖子不是要教大家多少高深技术,只是一种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技术 很赞~~~新手们可以好好参考学习了,,,罗老师每天来一帖,哈哈~~

发一个帖子,要准备好几个小时呢,截图到写文字,到发布,过程挺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topic is very good thanks! so much!

外国友人,也能看懂中文呀,就是不能打汉字。

网友J:
引用 网友E:
老师,正版PC3000了?

就是不带DE的那种是吧?

网友:
楼主的水平高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就是不带DE的那种是吧?

当然带DE,不带DE对于数据恢复来说,就是废品。

网友K:
看来本人还是经验尚浅,一听到敲盘立马觉得是磁头坏了,原来bios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以后还要多多注意呢。感谢罗老师的帖子,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来本人还是经验尚浅,一听到敲盘立马觉得是磁头坏了,原来bios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以后还要多多注意呢。 ...

是呀,以前就吃过亏,以为是磁头坏了,结果,换了磁头故障跟原来一样,才想到BIOS程序出错,也会异响。

网友L:
太给力了,学到了一些新的知识和操作要点,谢谢罗老师。原来有些不明白的地方看了注释后就明白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赞一个

网友M:
很担心自己学不会啊。

网友N:
罗工 写教程 就是不一样  罗工辛苦了  这样的一篇教程写下来 需要不少时间

     可是 里面还是有点没有看懂  之前不是就绪一秒立马  灯全灭了吗  可是到维修时咋就就绪了   可以操作了

    没有  看懂  还望罗工指导下  呵呵    谢谢

网友O:
神作,可惜看不懂呀 ,感觉像看天书一样,这个好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太给力了,学到了一些新的知识和操作要点,谢谢罗老师。原来有些不明白的地方看了注释后就明白了。

看来技术还不错呀,以后多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M:
很担心自己学不会啊。

学了不一定会,不学肯定不会,每天学一点,每天进步一点点,肯定会不断提高。

网友P:
引用 网友N:
罗工 写教程 就是不一样  罗工辛苦了  这样的一篇教程写下来 需要不少时间

换了BIOS芯片,用坏的BIOS芯片,一秒就灯全灭,换了个好的BIOS芯片,就能就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罗工 写教程 就是不一样  罗工辛苦了  这样的一篇教程写下来 需要不少时间

写这样一个帖子,要花好几个小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O:
神作,可惜看不懂呀 ,感觉像看天书一样,这个好学吗

如果,有一定基础的话,一分钟就看懂了,就是一个备份出模块,生成BIOS程序的过程。

网友Q:
罗工,淘宝里面的新书,没有目录,加上目录呀

网友:
很难,很多地方看不懂,什么时候我也能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Q:
罗工,淘宝里面的新书,没有目录,加上目录呀

恩,让他们加上去吧

网友:
这个还是头一次看到,数据回复不错!

网友R:
数据恢复是不是要专用工具才行?

网友S:
老师现在用的PC3000好像是最新版本

网友T:
看到老师的这个 让我想起前几天的一块硬盘,唉。。。同行的呀,因为我修了他的主板,因为电源坏引起所有电路都坏了,主板烧了U供电芯片和桥供电芯片还有IO ,主板修好了,但是硬盘也是靠那个电源供电的呀 也烧了 同行知道烧了,问我能不能修 我说我这边缺少维修工具 毕竟不输专业的数据恢复,叫他拿到泉州去 但是他说泉州专业做数据恢复很贵,得知是因为电源引起的后我就说我来试试,拿到手发现主板的L7251直接烧了一个大洞很多地方都短路了,但是我手上没有西数500G的硬盘,想起来我就试一试,就找别的同行拿WD的硬盘拆件,可是这边同行太小气 不愿意买给我无奈只好再找这个同行拿硬盘废盘 亲自去他店里挑,挑好后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拆开一个用同样的L7251芯片的,嗯哼???怎么拆开的500G的硬盘没有BIOS芯片???应该是写到主芯片里面了,又拆开一个1T的,这下好了发现了版号也一样 芯片也差不多的  至少我要换的L7251   V3.1有在, 然后我又想了一下 虽然上面还有两个芯片不怎么一样 但是我想试试,于是把烧坏的硬盘BIOS拆下来换到废盘的1T上去,上好螺丝,挂上主板,哎呀妈呀,直接引导看到XP滚动条了,为了确保数据还有进了PE  因为这个是政府的电脑里面桌面就好多文件 可惜有系统密码进到PE里面看了下 嗯还好还好 数据 表格和word都在,桌面东西全部都在,一下得瑟起来只可惜,同行的机器修好后我只拿了80块钱,因为这个同行做这行也做了很久,加上他懂得是板子烧坏了 如果是我自己的客户就好了 这样就可以赚上一把啦,不说上千 至少是几百块打底啊,就不知道这个同行给客户报价多少了,老师  大家别怪我 做死了数据恢复  我只是尝试一下,没想到真的好了,我也不想这么低的价格 只是唉。。。同行  你懂的 坑爹 加上又是懂的同行 实在不好下手,我还是说上TB买了数据 才报80的呢 不然我都怕我报不上去

网友P:
引用 网友T:
看到老师的这个 让我想起前几天的一块硬盘,唉。。。同行的呀,因为我修了他的主板,因为电源坏引起所有电 ...

有心赚钱,其实很简单,烧板很多时候会烧电机,或者磁头的,你先把数据恢复出来,然后,让电机或者磁头烧坏,钱自然就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老师现在用的PC3000好像是最新版本

是的,UDMA 新款 红卡

网友:
高手啊。看到英文太多就头大

网友E:
好东西啊,老师,UDMA是PCI/Ex1接口,必须要插在台式机上使用,但PC3000 Portable是USB接口,跟效率源一样,携带方便,有USB接口的台式机和笔记本都能使用,这两种PC3000功能上有什么区别?PC3000 Portable是最新版本的PC3000,会不会在UDMA上阉割了某些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P:
有心赚钱,其实很简单,烧板很多时候会烧电机,或者磁头的,你先把数据恢复出来,然后,让电机或者磁头烧 ...

哈,只因为我这里不是专业做数据恢复啊,如果是的话 我肯定不是这么报价的,但是老师教了我一招 下次拿来用 这种让我碰到很少,这次相当于长经验,下次再来,谢谢老师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P:
换了BIOS芯片,用坏的BIOS芯片,一秒就灯全灭,换了个好的BIOS芯片,就能就绪了。

哦哦哦  这就明白了  罗工用的是买回来板的BIOS   所以 能就绪 了

    谢谢 罗工指导   呵呵

网友:
看不懂。。   太深奥    高手

网友U:
多谢啊!现在很多数据恢复的知道是BIOS坏了,就跟咱们这些人说是磁头坏了,收费贵贵的。。

网友:
楼主高明,我还不会恢复数据。

网友:
  涨一个     老师

网友:
学习了,看懂一点点。

网友:
还是UDMA好呀,有了它这还叫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R:
数据恢复是不是要专用工具才行?

是的,需要专业工具和设备,就像维修笔记本需要烙铁风枪和BGA机器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东西啊,老师,UDMA是PCI/Ex1接口,必须要插在台式机上使用,但PC3000 Portable是USB接口,跟效率源一样 ...

价格便宜很多,肯定要阉割一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U:
多谢啊!现在很多数据恢复的知道是BIOS坏了,就跟咱们这些人说是磁头坏了,收费贵贵的。。

是呀,就像修笔记本的,本来就坏了两个电容,也不能直接说就坏两电容呀。

网友P:
维修都喜欢用美女头像呢,明明是男的,为什么弄个女人头像,看起来挺别扭

网友V:
我学的数据恢复全忘光了  哎

网友:
这样的文章太少啦 支持楼主多发此类帖子。楼主辛苦了。

网友:
老师就是厉害,图文并茂,很详细,要仔细看。

网友:
引用 网友V:
我学的数据恢复全忘光了  哎

学过有基础了,重新再复习一下就好了。

网友:
真是专业,有工具还要技术呀

网友W:
愈心海 他说是你学生?是真的吗?

网友:
PCI3000真的买不直起啊,不过这技术贴还是值得研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维修都喜欢用美女头像呢,明明是男的,为什么弄个女人头像,看起来挺别扭

         无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W:
愈心海 他说是你学生?是真的吗?

是的,重庆绝对数据恢复,技术非常牛的。

网友:
老师好水平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帖子很适合新手去看,值得赞叹

网友:
帅的一塌糊涂!

网友:
这个bios要用原来的么?我以为和主板一样通用呢

网友:
罗工,厉害,赞一个

网友X:
引用 网友D:
我备份bios写回去盘就死了。罗工有工具且懂,所以他说简单。所以说你学这一招还是招吗?实话。你看,从盘 ...

原理是一样的,随便找个工具就能修wd了,很简单的。别的品牌我不敢说,wd是很简单的。

网友:
图文并茂,佩服,利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备份bios写回去盘就死了。罗工有工具且懂,所以他说简单。所以说你学这一招还是招吗?实话。你看,从盘 ...

你的想法错了,没有PC3000工具,照样可以做到,比如WDR  DFL  MRT  效率源,等工具,都能做到,这个帖子不是要教大家什么技术,教技术,也是在上课的时候,论坛是开放的,交流的。帖子的用意在于跟大家探讨鼓掌的过程,重在过程,而不是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备份bios写回去盘就死了。罗工有工具且懂,所以他说简单。所以说你学这一招还是招吗?实话。你看,从盘 ...

BIOS写死,处理起来非常简单,方法也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X:
原理是一样的,随便找个工具就能修wd了,很简单的。别的品牌我不敢说,wd是很简单的。

修盘也许一个通刷就搞定了,要数据,而且40等模块都损坏的情况下,就不那么容易了。

网友Y:
罗工我有一块西数也是不转,换电路板再换上以前的BIOS也是不转,用新板的BIOS可以转可是敲盘,新板和旧板不是一个家族的,这个怎么弄呀!

网友:
很好,学到了很多

网友:
学习了    不错的经验

网友Z:
bioss程序还会引起敲盘 真的是不科学啊

网友AA:
罗工有没有什么适合新手学的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Y:
罗工我有一块西数也是不转,换电路板再换上以前的BIOS也是不转,用新板的BIOS可以转可是敲盘,新板和旧板不 ...

换一个家族的电路板,然后,生成BIOS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Z:
bioss程序还会引起敲盘 真的是不科学啊

BIOS中存放了磁头信息,一旦磁头信息出错,敲盘是必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A:
罗工有没有什么适合新手学的教程??

论坛很多教程还有视频,都是给新手看的,高手都没时间来逛论坛,所以,不用给高手准备任何的资料和教程。

网友:
技术真强大,收藏了。

网友:
接受,了解了,学习中·

网友:
罗老师的帖子越来越给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收的,在培训板块,有培训相关介绍。

你们是那里的  我打听一下 明年考虑一下

网友:
技术好,加分必须的,辛苦了

网友(2015-07-03):
谢谢罗工的无私分享。我有个希捷2000G硬盘,装了系统,在进入这个window对另一个硬盘底格的时候系统卡住了,很久没响应,就没管,跑去睡觉了。第二天起来发现还是那样,就按键重启电脑。发现认不到盘了。开机有敲盘声。换在别的电脑上试,开机能认到型号,卡很久后能过,在系统里发现变成了128G未使用的硬盘了。用软件检测读取很慢,并且检测到的全部是坏区。请问这种情况一般是什么问题,还有救吗?

网友(2016-12-09):
新手学习了  楼主 是老鸟;了吧

网友(2017-07-06):
   学习了  又学了一招

网友:
多谢高手指教

网友(2017-08-05):
此贴必火,留名!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2017-11-26):
这个bios用修笔记本的编程器写可以吗

网友:
这么详细又有技术含量的帖子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