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品牌机主板卡logo问题

楼主(2014-12-02):
     今天换了一块主板客户拿回去后发现有时候可以正常,后来关机重新开机后卡logo进不去,bios也进不去。客户拿到我店里后又正常了,重复关机又卡logo了,请高手指教(备注:裸板也是一样,内存cpu都换过了)总结:冷机可以正常开机一次,热机卡logo

网友A:
请按TAB键切掉LOGO看具体检测什么 过不去再修。

网友:
开机后卡logo一般都是卡外设引起的,如网卡,声卡,串口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按TAB键切掉LOGO看具体检测什么 过不去再修。

跳不过去啊 估计是死机了

网友:
多换几颗U。。

网友:
主板坏了,再换一片吧

网友:
估计是电源不行。导致硬盘认不到,卡在哪里了。

网友:
这主板价格应该不高的,维修有难度的话就没必要花太多时间了。

网友B:
可以换块电源试试

网友:
卡LOGO跟电源有关系吗?没遇到过……

网友:
我都是换桥解决

网友:
刷一次bios看看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换块电源试试

换电源好了

网友:
是电源头问题?

网友:
曾经遇到卡LOGO 换U好的

网友:
这个楼主应该先把除主板以外的都换过了还卡LOGO说出来,否则别人只能给你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