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hp-4446s触摸板没反应,附几张图,希望有好人指点

楼主(2014-12-02):
少量进水,触摸板没有反应,换了新的,还是没反应。触摸板出来的排线有4根线,先经过一块音频小板,然后通过宽排线接到主板。从触摸板到主板的ec引脚,是连通的,对地正常。进系统后划触控板,示波器打信号没有波形。

加焊ec,刷bios照旧,触摸板上有个小白点,是指示灯。按照朋友指点,黄灯表示禁用,白灯表示开启,可是现在灯都不亮。进系统,设备管理器能发现设备,但是安装HP触摸板驱动--HP_Touchpad_driver,打开后是空白。

1 系统里的情况:

2 触摸指示灯位置,白点处led灯没有量,但触摸板排线4条线中,有供电3.3v :

3 其他位置类似的指示灯,会亮,有橙色和白色两种状态:

-------------
另外,还发现一个问题。拆卸触摸板时,发现盖板两侧,分别有个夹缝,其中一侧里有个小电路板,其实就一个电容+一个弹片,弹片顶住铁盖板。弄不明白这个小板子有啥用。另一侧夹缝是空的,不知道原来有没有东西
4 盖板和小电路板,小电路板下面就是C壳,而且是铝板:

5 就是这个小板,塞在里面,下面是C壳铝板,这是干啥的?

求各位指点一下,机器能开机,使用正常,插usb鼠标也能用。 难道是EC芯片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4-12-3 15:47):
EC是EC是 KBC1126,图片在8楼,真的是她吗?已经在路上了

补充内容 (2014-12-8 17:30):
下午货到,换上,还他妈那个样,指示灯不亮。
电地都通,信号一直到EC引脚都通,就是不管用!没辙了

网友A:
EC换一个也许有惊喜!

网友:
别只关心触摸板供电的正极,负极接触良好吗?

网友:
同意2楼看法 换个EC

网友B:
上次帖子就让你换了EC再说。。你还是没换。。

网友:
同意楼上的,直接换EC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帖子就让你换了EC再说。。你还是没换。。

,动作慢,也有点不甘心,看来只能这样了

网友C:
就是他,如果是他的问题,真有点不可思议。EC是 KBC1126-NU,第二行B1232-**,这个不用看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他,如果是他的问题,真有点不可思议。EC是 KBC1126-NU,第二行B1232-**,这个不用看了吧

老大,换上了没?结果如何呢?期待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大,换上了没?结果如何呢?期待哦。

还在路上,没到呢

网友D:
结果告诉一声啊,期待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结果告诉一声啊,期待中。。。

不用期待了,下午货到,换上,还他妈那个样,灯都不会亮。
电地都通,信号一直到EC引脚都通,就是不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换一个也许有惊喜!

换了,没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