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电脑时和客户打上了

楼主(2014-12-02):
   妈的 换了个笔记本屏没几天有问题 不给他保修 就干上了 FUCK

网友:
没保修吗。。

网友:
修电脑,总会遇到这种情况的,平心对待

网友:
一般换屏,至少保一个月吧

网友A:
没保修不行的,除非人为损坏。不然LZ良心何在?人家几百也白给你的吗?

网友:
换屏应该保一个月吧,也不至于干架吧,楼主要冷静啊

网友:
非人为损坏,包一个月

网友:
过保的收费,没过保的免费,这没说的。

网友:
换的2手旧屏?换之前有无说过保修问题?打不可取。影响生意影响身体影响声誉

网友:
新屏,旧屏?
最少也得保一月吧

网友:
前段时间换了个屏幕出去,1个星期就花了,确定是屏幕问题,不是人为的。。给换了,自己亏了100,那个屏幕自己放太久过保了。。。哎!新旧就是保一个月

网友:
才用几天就不行 如果不保也确实说不过去。电脑维修我是新手液晶还没有换过,不知道批发能保用多久呢?手机液晶,批发常常以测试好拉掉保护膜就不保,但不拉保护膜又不好用,我们维修却要跟客人保,万一不行就要亏了

网友:
我们这里是保三个月呀,但是如果是人为损坏的话。也不会有那么不讲道理的人吧

网友:
楼主说说你自己的理在哪里?

网友:
你换屏还不保,换个角度思考吧……无论如何,和气才能生财啊

网友:
打赢了还是输了,讲下不保的理由让我们学习一下.

网友:
  一看楼主头像就知道楼主不简单

网友:
和气生财  多赚点为主

网友:
现在赚点钱都不容易,有事说事,打架伤人伤已,对谁都没好处啊

网友:
肯定要保的

网友:
那也得有保修啊,不然干嘛让你修啊......

网友:
楼主好刚,这情况是要给客户保的,换成我也接受不了。

网友:
楼主应该站在客户的角度去考虑一下,如果你花几百块换了一个屏,没用几天就坏了,你愿意吗?

网友B(2016-08-20):
引用 网友A:
没保修不行的,除非人为损坏。不然LZ良心何在?人家几百也白给你的吗?

遇到一台机,原来花屏,换了我的屏好了。。过10天又花了。。。又要换屏,,估计是笔记本烧坏的,,,怎么拿出证据呢,,,,难道他笔记本烧了我屏也要保修?再换再烧??怎么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一台机,原来花屏,换了我的屏好了。。过10天又花了。。。又要换屏,,估计是笔记本烧坏的,,,怎么 ...

只要在保修期内,一律保,这是信誉。
老烧屏还需检查屏的电压值是否过高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