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词语被过滤* ZM-R5830的兄弟吗 请教温度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4-12-02):
小弟刚入手ZM-R5830 现在用机器预设的温度 摘料板练手 但 老是摘不下来 求各位大侠们 告知下这款机器的温度设置多少合适 无铅和有铅的 都说下 谢谢!
下图的 小弟用的预设的温度操作的
设置

网友:
摘不下来 就增加温度呗!经验是靠自己慢慢积累的,别人 的只是个参考。

网友:
很多的机器的加温好像都不是特别精确,要自己长时间的调试

网友:
把底部的预热开到最大,然后逐渐增加上下封嘴的温度 直到能取下芯片为止!!!注意夏天和冬天的温度取钱不能通用 要重新调整!!不然你的芯片要不去不下来 要不就被烤坏了@@

网友:
南方和北方的温差大,这个要靠自己慢慢试,说了都不准,你买机器的时候不是有个实用手册吗?可以当一下参考!再慢慢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