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537 进水不开机修好后 频繁出现某某程序已停止工作,后台运行的程序都死翘翘

楼主(2014-12-02):
dell 3537 触摸板进水,待机芯片旁边的电容烧了一个脚,修好后系统到桌面前黑屏, 重装win7吧进入系统频繁出现某某程序已停止工作,后台运行的程序都死翘翘,32位64位装几次都是一样,硬盘、内存换了、键盘、触摸拆了都不行,这有问题的系统换到台式机上就正常,这回没辙了,大家遇到了吗给分析一下吧。

网友:
U换个试试。。

网友:
把触摸板和键盘下了看看,不行刷BIOS

网友:
是该换个CPU试试了!不行加焊下桥。

网友:
裸板接USB键盘鼠标测试。触摸板进水EC也有可能部分损伤。

网友:
先拿到烤箱烤一天

网友:
换个纯净版的系统试试。

网友:
感觉这种疑难杂症特别难弄,楼主搞好了后回复我下。谢谢了

网友:
你还是仔细测量一下腐蚀的那一块儿的电阻的阻值吧,跟电路图上标注的对比一下,我怀疑和他们有关。我修过一个进水机,换了7个电阻才能正常过北桥然后开机。

网友:
换个XP试试,估计系统问题,不行换U

网友:
支持10#的说法

网友:
主板BGA上加温一下,系统慢装试试看。

网友:
热风吹一下桥,不行了就换系统,还是不行就换CPU吧

网友:
先裸板试一下,用USB的键盘,怀疑EC的问题多点,再仔细测一下进水地方的元器件,看有没有变质的

网友:
看看电流是不是有稍大,肯定是进水部位还有问题。

网友:
楼主不妨换个EC

网友:
查查是不是硬盘线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