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55G内存问题

楼主(2014-12-02):
求助大神们,我是宏碁4755G的本本,2G内存,装的win7 64位旗舰版,最近开机内存就占50%,打开几个网页就90%了,也经常蓝屏,不知道如何解决,求大神指导

网友A:
换个4G的内存。2G的小了。

网友:
送到维修店加个内存吧  自己别乱搞  非业界人士

网友B:
重装系统先,不行再加RAM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个4G的内存。2G的小了。

和硬盘有没有关系呢,我们这别人的不加内存也不至于占这么大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重装系统先,不行再加RAM

这个系统也是刚装的,会不会是硬盘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硬盘有没有关系呢,我们这别人的不加内存也不至于占这么大啊

跟硬盘没什么关系,倒跟系统及安装的软件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系统也是刚装的,会不会是硬盘出问题了

有可能,检测一下硬盘坏道

网友:
可能是随开机启动的程序多用优化软件优化一下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