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5U不触发到触发掉电维修,103排阻又惹祸了~

楼主(2014-12-02):
地点:马来西亚马六甲市     天气:热死个人~

ASUS X45U不触发,迅速扒光,上主板图,以下图片是修好后拍的:

版号:

此机器算比较新,众所周知,ASUS主板一般都是无图无点位,主板上也没个标号,修起来确实头痛~

首先量量各大电感,无短路,上电,待机电压0.02A,量待机3V 5V正常,按开关,没反应~ 量下开关上的电压,有发现,竟然是0V,难道是个死鱼?

看看EC,型号是IT8517E,由于华硕机器大都使用ITE的EC,基本主要脚位都一样的,打开K42JR图纸

PWR_SW#在EC的125脚,上电量125脚,没电压。一般来说开机脚上的电压都是3V线性通过电阻来上拉得到的,供电的是3V线性,EC边上有个节点JP3001,量下有3.3V电压,此处应该是线性电压给EC供电的、上拉EC的一些信号。量125脚去往何处,果不其然,到了边上的一个103的排阻,另一边3.3V正常,到125脚这边就没电压,看来元凶就是它了,料板上找个换上。

通电,按开关,戳,能触发了,电流上到了0.76A直接掉电~ XX啊,真够倒霉的,修好一个问题还有问题~

电流能上到这么高,掉电,根据以往的经验,一般是有短路,或某个后继电压没开启,从而引起保护掉电。也有碰到过此类情况是BIOS损坏。先从简单的开始吧,满板量下看有没有短路,戳了半天,没发现。好吧,整BIOS试试看吧,此板只有一个4M的BIOS,华硕的板子,单BIOS的,官网直接能下,下了刷就行了,那就去官网下吧,选好机型,下好解压刷入,竟然连待机都没有,量BIOS芯片脚也有波形,下的BIOS是4M的,为什么官网下的BIOS都不行,实在是搞不懂,上迅维搜,发现只有一个BIOS,还分两个包,真晕,不知道下载分的宝贵么,下了,刷进去,还是待机也木有……

刷回原来的BIOS,还好没有直接擦除,先前备了个份,看来这是个好习惯。量触发上电到掉电的瞬间电压,发现板子上所有电感的电压都出现了~ RSMRST信号也正常发出,桥应该也返回来了信号给EC,不然不会开启后面的电压,可是为毛会上电掉电,完全没思路了~

只有碰运气了~换个EC试试看,根据以往的经验,IT8517E和IT8518E通用,找个IT8518E换上,不出所料,还是一样。抱着不服输的精神,再满板量下,看看有没有地方短路,量了好久,还是没有发现,量到桥上面,发现好几个电容直接是0欧,这个真不好说是不是桥的问题,以前有修到此类平台的主板,桥焊在主板上面后,确实有好几个电容是0欧的,死马当活马医吧,拆下桥看看,拆下后再量桥上的那几个电容,阻值有290多欧,看来不是桥的问题~

点根烟,盯着板子思考下,难不成要放弃治疗么……

突然,看到板子上有个地方不太对劲,一个电容外观有点点发黑,赶紧拿表笔一戳,果然,短路了,直接斜口钳伺候,剪掉这电容,再量不短了,这板子真艹蛋,此处是光驱的供电,竟然拿一个MOS管来单独开启这个光驱供电,搞不懂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先前满板找短路,忽略了这个地方,盯着看竟然有发现……看来修笔记本还要练就一双火眼金睛啊……

给桥植好球球,焊回。冷却后,通电开机,正常跑码,接屏再试,亮机:

此贴没啥技术含量~还误杀了EC和南桥,高手勿喷~ 附上备份BIOS:

 会员11380252元2022-10-9 16:41

网友A:
楼主没必要都把电容拆掉,烧鸡法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看来维修得有一双火眼金睛啊

网友:
呵呵,也正常,不过修板第一步还是要细心观察

网友:
楼主够细心地

网友:
楼主马来西亚收入怎么样呢

网友B:
我更想知道收多少钱

网友:
马来西亚赚钱多吗。。。浙江这几天好冷。。。无图无点位的只能慢慢摸索了。。。

网友:
楼主好眼光,这都看得到

网友:
不错 华硕的机子 真不好修 没图没点位 楼主都修好了 高手

网友:
一般结点都是传送电压的地方,所以很多时候可以断结点测机,电路设计各有千秋,华硕的机器又是个另类

网友:
看看也行,混个分。。。。。。

网友:
做维修的就得细心的 原理精通 楼主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必要都把电容拆掉,烧鸡法

认真看贴了吗?都找了,别的地方正常,咋烧?最后短路的地方就是光驱供电,那地方只有两个电容,其中一个坏掉了而己,只是之前忽略了这地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更想知道收多少钱

这边修机,涉及到主板的都是收RM180或RM220,都是做电脑店的生意~电脑店收直接客人一般收RM350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边修机,涉及到主板的都是收RM180或RM220,都是做电脑店的生意~电脑店收直接客人一般收RM350左右~

rm是人民币吗 相当于多少人民币

网友:
维修还真的要细心 学习了

网友:
楼主R M是RMB?

网友:
维修火眼金睛确实重要啊,看来以后的多锻炼锻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m是人民币吗 相当于多少人民币

马币,比人民币值钱,汇率每天都在变,上个月还1:1.91,现在掉到1:1.8了,真蛋疼~去年的时候1:2.1

网友:
是RM,马币,不是RMB

网友:
维修就是要细心呀,楼主走了不少弯路。不过修好就好了,没白干

网友:
bucuo 不错,捞干鱼

网友:
练就一双火眼,可以秒杀好多机器了,可惜还没练成

网友:
修好能赚到钱就可以了。

网友:
之前我也修了一台 是哪个电阻的问题的        就像你的这样   能开机了  但是不跑马   后来没修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rm是人民币吗 相当于多少人民币

G不会吧,那相比国内没什么优势啊

网友D:
lz你回国内是搭马航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G不会吧,那相比国内没什么优势啊

咋会没优势?比如说RM200,按去年1:2算,就是400人民币,换个大电容、换个小电阻、换个显卡,收的价钱是一样的,只是现在汇率成了1:1.8而己,,,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
分析的很有条理  思路不错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咋会没优势?比如说RM200,按去年1:2算,就是400人民币,换个大电容、换个小电阻、换个显卡,收的价钱 ...

喔,我以为你说rm是指人民币,原来是指马来币这样子,马来这么热,我们广州却好冷,北方下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马币,比人民币值钱,汇率每天都在变,上个月还1:1.91,现在掉到1:1.8了,真蛋疼~去年的时候1:2.1

双倍吗 还是一半

网友E:
楼主技术不错,马来西亚是亮点,那边做维修的多吗??

网友:
都说华硕的板子难整,来学学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你回国内是搭马航吗

来回中国好像有四次了,一直都坐的亚航~

网友:
楼主大大,我不是特别能识别短路的电容啊。只是颜色黑一点吗?

网友:
看来修笔记本电脑,第一要目修,第二表修,第三电压修

网友:
要想练就一双火眼金金 一定要花上好几年的功力才行啊

网友:
AMD的这种机器,还没图。看着就想扔掉,有同感的举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技术不错,马来西亚是亮点,那边做维修的多吗??

也有竞争,不过国家小,做维修的差不多都知道彼此,都统一了价格~价格不会乱~

网友:
通电,按开关,戳,能触发了

网友F:
为什么最后点板子的时候要把机壳竖起呢。难道有静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最后点板子的时候要把机壳竖起呢。难道有静电?

本人的习惯,看屏线的长度和屏接口的位置这些的,这样比较方便接屏试~

网友:
以前对马来西亚不熟悉,自从知道了马航和楼主的帖子后。。。。。。。。

网友G:
今天好冷啊  马来西亚啥温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今天好冷啊  马来西亚啥温度啊?

30度左右吧,现在是阴天,要是出了太阳,都是30多度的~

网友H:
楼主加我QQ:2483726828 我也是在马来西亚做维修。。。地点:吉隆坡
可以联系吗》?

网友:
修机也讲究望闻问切,望是第一步,火眼金睛比跑线路简单多了,

网友:
马逼比人民逼还值钱?  我那个去。。。什么时候得去马逼看看

网友:
楼主技术好,学习下,修板先看看有没有明显的坏的地方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楼主加我QQ:2483726828 我也是在马来西亚做维修。。。地点:吉隆坡
可以联系吗》?

加了,你没通过

网友:
楼主技术还是可以哦

网友:
这个看不出也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了,你没通过

楼主你的QQ是什么名??

网友:
华硕机器确实不好修,楼主技术不错,学习了

网友I:
可能国外的主板跟国内的设计理念不一样,通常光驱供电应该是后3V5V供电,

网友:
那应该是5V的一个转换管了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可能国外的主板跟国内的设计理念不一样,通常光驱供电应该是后3V5V供电,

汗死,,,,,中国造的~中国一样有这型号的机~

网友:
无图纸的机子真的不好搞的

网友:
修板还是靠细心  眼睛亮啊

网友:
又是ASUS 103排阻。能不能改进

网友:
修得真给力,必须加分

网友:
看到ASUS头就疼好省的说同,标一下会死啊

网友:
修板之前拿放大镜看看,会惊喜的

网友:
国外比中国赚钱啊!!!修主板5个脚的稳压管,还有6个脚的MOS管都要注意量……

网友:
虽然走了不少弯路不过问题最终还是解决了不错

网友:
楼主比较细心啊   值得学习  一看没图没点位  我都傻了

网友:
对于我们这些新手    错过了 就懂了一些了  嘿嘿    修好就行

网友:
马来西亚的温度有这么高啊

网友:
还好,最后还是修好了!不然不好交差啊!加油!

网友:
貌似排阻的问题好多华硕的

网友:
    楼主 果然是火眼金睛啊  修好就就是高手

网友:
多谢分享,楼主很细心

网友:
误杀不怕,就怕误杀还不好。  修好就不错了

网友:
呵呵,刚刚修啦个排阻坏的

网友:
华硕这东西老是坏排阻

网友:
华硕机器确实不好修,楼主技术不错,真够细心的。

网友:
没图没点位也能修好, 厉害

网友:
有的故障是可以看见的·  加油

网友:
经验修机多了都有习惯性误杀东西。

网友:
这帖子挺有技术含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边修机,涉及到主板的都是收RM180或RM220,都是做电脑店的生意~电脑店收直接客人一般收RM350左右~

俺这边 RMB100 到150 闷啊 生意不好修。

网友:
华硕的机器 就是这样的 在马来西亚 也上咱们的讯维 真是不易啊 用饭强吗 呵呵 还是用百度 马来西亚好地方啊

网友:
我们菜鸟得到学习了

网友:
掉电最头疼啊。无从下手。看了LZ帖子有了一些思路

网友:
喜欢那种一气呵成的机子  修完一个问题还有另一个问题最是烦人

网友:
楼主是打工还是自己开店?

网友:
学了一招 外壳屏可以竖着 板子平放。

网友:
假如那个电容外观没异常  楼主还有思路吗

网友:
呵呵,电容是最容易创造财富的原器件

网友:
楼主厉害,都做到国外去了,不错,外面好做吗

网友:
楼主,马来西亚修一台本本一般收多少钱?

网友:
好眼力,做维修的就是要细心……提起十二分精神,唉,今天感冒了,一天都没有收获……

网友:
还是要细心观察

网友:
楼主做桥的技术不错,尽然没给扩大故障

网友:
ASUS现在的板子是比较不好搞,无图纸无点位

网友:
我也遇见过这样的故障,一个电容导致测量误判桥

网友:
楼主还是华侨呢!厉害!技术也蛮好的!没图纸也能这样修!受教了

网友:
修板细心很重要;一个不细心就误杀一大片

网友:
我一般也是拆电容 不烧鸡

网友:
仔细观察很重要

网友:
学无止境啊

网友:
看到好多帖子 都是细心 看来修板子 细心很重要的说

网友:
楼主是大神呀

网友:
华硕的板子不好修

网友:
楼主这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
技术好,加分必须的,辛苦了

网友(2015-01-16):
fhw 真神 了

网友:
楼主如何回国 坐什么飞机

网友:
RM值钱还是RMB值钱

网友:
楼主哪里的   我想当学徒

网友:
楼主技术怎么样啊

网友:
楼主是哪里人啊?汉江以南吧?死鱼可是行话呀!

网友:
上次也碰到这样的机器 不过运气好是屏线松了  呵呵

网友:
一般修板前我都看会外观,楼主修好了已经不错了,值得学习!

网友:
还有好多要学习的啊 受教了

网友:
华硕的机子 真不好修 没图没点位 楼主都修好!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