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运行超慢

楼主(2014-12-03):
   最近碰到三四台 这样的机器 配置CPU I3   I5  2G内存的 4G内存的  硬盘500G的  看配置是很不错的机器了 可是运行起来 卡卡的 打开本身的软件也会卡卡的 检测过硬盘 没问题  测过温度没问题 给客户建议 换固态硬盘上去 还是一个样 就是反应迟钝 驱动全部更新也没用 网上有的朋友说是 散热问题 温度不高 应该是没问题吧 难道这一品牌机都是这样吗  真是无语了 等待高手出现 ! 谢谢

网友:
我知道台式和笔记本相同的配置一样,台式机要略快!是不是笔记本的延时太多了

网友:
遇到过有一台东芝的,也是运行慢,各种方法都试过了,还是一样,有可能是设计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