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t190灯管闪

楼主(2014-12-03):
三星T190电源指示灯在闪,灯管在闪,测电源板输出电压为24-25v,高于14v,5v也升为8v,3.3v升为4.7v。怀疑电压高保护。但不知怎样造成的。请教各位老师!
三星

网友:
是不是前级电源的病 你把后级高压部分断开 把输出电压修正常了 在看看

网友:
3.3是经过线性降压的,一般升不了这么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