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南桥已经发出PLT_RST#和PCIRST#,能说明南桥是好的吗?

楼主(2014-12-03):
这台机的问题是开机不显,如果南桥已经到这个地步,那么下一步我该做什么,希望朋友们能指点一下!

网友A:
cpu有没有被复位啊!有没有发出寻址指令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有没有被复位啊!有没有发出寻址指令

CPU供电,时钟,复位都有,寻地指令我不是很明白?能不能解释具体的点?

网友:
平台复位有了  接下来就要CPU复位了  CPU复位后 就要进行寻址跑码了  45以下的CPU发出ADS寻址   45以上的 通过总线来寻址  测下CPU复位  有就刷下BIOS看 没有就修CPU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有没有被复位啊!有没有发出寻址指令

内存我测了一下,都正常,下步是南显卡了吧!因为是集成在北桥里面,所以我觉得换北桥应该有问题,换了北桥也许能好,可是我不不确定,因应最近太穷了, 不能换。我要十分确定了是北桥的问题,再动手。

网友:
测SPI  或者 LPC  帧周期  看有没有 波形

网友B:
首先看看电流开机触发吗?要是我先刷BIOS,在加焊南桥试试,不行换南桥啊!

网友:
什么芯片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看看电流开机触发吗?要是我先刷BIOS,在加焊南桥试试,不行换南桥啊!

个人感觉修电脑不能把问题想得太难啊!

网友:
我上回修过一台索尼的机子。南桥有复位到北桥。而北桥没给复位到CPU 。最后还是南桥问题,南桥要通过总线让北桥去复位CPU。所以是先加焊了下南桥就OK了桥没有坏。只是BGA问题应是南桥到北桥的总线不良。

网友C:
intel 的芯片南桥坏的多

网友D:
刷BIOS后加焊南桥,Intel的南桥易坏

网友E:
INEL 南桥易坏   再查查其他的条件看看

网友:
不能说明南桥是好的,南桥发出了平台复位只能说明南桥完成了上电的某些条件。

网友:
触发后电流是什么情况啊,有没有跑马呢?

网友:
南桥已经发出PLT_RST#和PCIRST#  查CPURST  前几天修HP 520 跟你这差不多 没CPURST  换北桥OK

网友:
电流上到多少了?刷个BIOS先把

网友:
北桥有没有出复位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BIOS后加焊南桥,Intel的南桥易坏

高手,最后证明是南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INEL 南桥易坏   再查查其他的条件看看

高手,最后证明是南桥坏了!

网友:
南桥已经发出PLT_RST#和PCIRST#,说明南桥基本正常!下一步查CPU复位有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intel 的芯片南桥坏的多
我倒INTEL显卡坏的多 AMD南桥坏的多!

网友:
这要看你的板子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不一定,你还是查时钟蕊片有没有收到南桥的时钟与数据

网友:
这个,你还要多学啊,你所说的只是硬启动部分,,还有寻址,软启动部分,,这些方面,论坛也少这方面的资料,,后面的,都是经验来着的,,那方面要的知识多,没什么上来说的,

网友:
所以就算南桥发出PLT_RST#和PCIRST#.也未必好的.学起来

网友:
看来问题没那么简单!!!

网友:
回复先换换,可能就搞好了

网友:
也就是说即使南桥已经发出这些信号,但最后还是它坏了,应该归类于不跑码故障

网友:
先刷BIOS 可能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没必要想的太复杂

网友:
光是这两个信号死不能说明的!前面的小信号没出来还是有问题的!

网友:
是不是没有U复位?

网友:
没u复位我一般都是先南后北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华硕机器没PCIRST复位, 换了一个桥就好了。

网友:
不知道你你那跑马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