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2笔记本唤醒后死机等奇葩故障,大神进来帮忙看看好吗?

楼主(2014-12-03):
此本至今未解决,返回去了,可能会有一些无知的操作方法,望大神莫

见怪,毕竟俺是新手。。。

故事的过程是这样的:客户托刚买的华硕X552EA,接到货后发现是DOS

系统,也就是没系统,于是我就道貌岸然的插上U盘 ,开机,ESC,

选择U盘,然后启动,到PE菜单然后  ‘1'  ,  然后看着那么WIN  PE 画面

滚动条一直滚,
尼玛 没头了,,突然停那了,恩?咋回事?

于是我换量产过的U盘。插上,到了PE菜单 ,选择 1,这次再进桌面的

过程中,
到了蓝色的屏幕就停在这了,没卡死,因为鼠标能动,

于是我在此关机深思

到底是哪出了毛病呢? 我最后决定进BIOS  F9恢复一下设置,重新试了

一下,
这次能进到PE桌面,但是却只有一个  ’ 我的电脑 ‘  打开 我的电

脑 也能识别硬盘,
...

不是吧,这么悲催 !灵机一动,  算了,不进桌面了,菜单选项里做系

关机重启,于是到了PE菜单  进DG工具,进行硬盘分区,然后重建MBR

                                           然后急忙ghost系统,

我选择了 WIN 7 32位纯净版,然后一切正常,重启解压, 于是我一直

没管它,
全部完成后进到桌面,发现没驱动, (此时有网卡驱动) 于是

我插上网线打下驱动,

一切的一切顺利进行着 。。。

然后让客户抱回家了, 第二早客户抱来了,
说屏幕合上休眠后,打开唤

醒时出现死机状况,可以按电源键关机,

经过我测试确实如此,可以唤

醒但是死机,于是我准备换个
64位的试试,因为此本装系统太麻烦我选

择了拆后壳取下硬盘 在我台式机上装
这次倒是挺顺利的,完成后关机取

下硬盘, 装本上 开机解压,
到了装程序阶段了,图片屏幕变成蓝的了,

没反应了,卡死了给
尼玛 非把我给气死.

于是再次拔掉硬盘用台式机做了个xp,然后再装上解压,这次成功了,

到了桌面,
发现什么驱动都没有,usb也没有,网卡驱动也没有,  我该

怎么打驱动~

本想插u盘用万能驱动包打呢,这可好,usb都没驱动,
于是我再次拔掉

硬盘插到台式机上,进pe,把万能驱动包拷到c硬盘上,
拿回来,这次驱

动正常安装上了,然后下载驱动精灵,打上无线网卡驱动,显卡驱动,

然后提示重启,我重启了,

                                       重启后,开机到时滚动条蓝屏重启~~~  我曰

于是开机 F8    最后一次正确配置   依然蓝屏重启, F8选择安全模式,仍

然蓝屏重启,  呼

           处理结果 :        实在无奈,返回去调货了

                                                          唉,故事讲完了

以下几个问题,望大神给个回复,回复时希望大神在恢复的前面带上以下问题的序号  深表感谢

1,为什么系统装完后,有的电脑进到系统桌面驱动都是打齐了的,而同

一个系统装的其他个别电脑上,驱动一个没有,这是为什么?

2,系统解压过程中到了解压驱动时应该选择解压并安装还是仅解压?仅

解压的话开机进到桌面提示发现硬件,然后下一步在c盘里面还是没找到

驱动,结果导致无法安装硬件,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就上面的

笔记本安装XP系统时 我就是故意选择的解压并安装驱动,可是进系统后

还是没驱动,望解决

3,如何能避免系统装好后进系统没驱动这种情况?

4,大神们,你们如果遇到系统安装完成进到系统里面usb 网卡什么驱动

都没有,你们是如何解决的?像我那种重启进PE把万能驱动包拷到硬盘

这种方法会不会太麻烦?

5,笔记本做系统和台式机做系统操作方法都通用吧?另外像这种dos系

统改装win7等系统是不是跟平常给笔记本做系统的方法不一样?需要不

需要调bios里某些东西?比如win8改win7

6,如果这个故事不是我本人操作问题,大神认为可能是哪里出现故障呢

?  有没有可能是BIOS?

7,客户的那个唤醒后死机应该是哪部分的问题?有可能跟系统有关吗?

大神遇到这种情况会如何处理?

网友A:
1:因为每个本子的硬件配置不同芯片不同 系统同一个镜像所以有不同
2:理由同上  驱动解压后不一定就是对应你芯片的驱动 so找不到
3:呵呵,海量系统进行优选
4:集成网卡的驱动精灵或者驱动人生你值得拥有
5:某些机器会需要改启动模式,大多一样
6:主板,不一定是dos
7:在外设没有问题的前提下换不同系统(win7、xp)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有没检测过硬盘。

网友:
好长   换成我可没这么好的耐心装这么久

网友:
这个故障没有话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检测过硬盘。

硬盘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因为每个本子的硬件配置不同芯片不同 系统同一个镜像所以有不同
2:理由同上  驱动解压后不一定就是对 ...

连usb驱动 网卡驱动,无线网卡驱动,都没有,怎么用驱动精灵和驱动人生,  想用万能驱动包连usb驱动都没有,我感觉硬盘在其他电脑上可以流畅使用,我感觉跟bios有关,dos装成win7或者win8时需要调bios里的选项吗?

网友:
哎  这个软件问题嘛  你就要多搞几下    不行就是硬件问题    系统嘛 你就的多换几个不同的